[应用相关]
stm32 做开关电源

楼主(2016-07-28):
我用n沟道540最开关管  stm32的pwm adc+图腾电路做的升压电路(核心是一般的升压电路)
当不共地时AD PWM都能工作就是采集数据不准
当共地时AD准 PWM波用示波器测有 但是接入电路后开关电源电压不变  求救啊

我把ad PWM分开用两个板子做 只要不共地就正常 (ad不准)一共地就完
求救啊

网友A:
共地时,是不是辅助电源地没接对,查一下电路图

网友:
可以用电表测一下是不是真的共地了。

网友B:
会不会是产生PWM波的片子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