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过流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6-07-28):
对同步buck dc-dc 过流保护模块进行仿真,在下管导通时进行限流,并且要求输出要短接到地,为什么?

网友A:
看是否有过流保护功能啊。

网友:
对地短路会产生大电流。芯片会承受不住。要么过流保护关闭输出,要么就直接烧毁。不带过流保护的会直接烧毁

网友B:
这相当于给电路一个负载测试过流数据。

网友C:
你的过流保护电路呢

网友C:
上你的电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