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楼主(2016-07-28):
如图所示,左边输出的信号是什么的,

网友A:
RC振荡器。
如楼上所说,40106是施密特触发器。

正反馈在哪?——起码楼主贴出的这部分电路中看不到,没有正反馈又怎么振荡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C振荡器。
如楼上所说,40106是施密特触发器。

谢谢,RC振荡频率如何求,能对该电路实现的原理简单介绍下吗,不甚感激!

网友C:
这个是振荡器!

网友D:
通过与非门的时延特性维持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RC振荡器。
如楼上所说,40106是施密特触发器。

施密特触发品是用正反馈的吧?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振荡器都一定要正反馈的。
施密特反相器组成的振荡器,还有MCU给出的脉冲信号,都可以没有正反馈。

网友A:
严格来说这些只能叫信号发生器,不叫振荡器

网友E:
CD40106是施密特触发反相器。首帖电路D1D2仅为保护IC1A输入端摆动不超过电源轨(其实什么用都没有)。起作用的是R1、C1和CX,与IC1A构成方波振荡器(多谐振荡器,弛张振荡器)。
不过,R1数值较小,C1数值也较小,CD40106是否能够振荡在这么高频率下,存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并不是所有的振荡器都一定要正反馈的。
施密特反相器组成的振荡器,还有MCU给出的脉冲信号,都可以没有正反 ...

是的,施本身含有正反馈,导致产生二个状态变化的阀值。产生驰张效应。

网友F:
这是单非门(或smt)振荡电路,振荡周期由RC+t决定,t是非门传输延时。另一个非门整形。其它正如楼上所说是附加电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是单非门(或smt)振荡电路,振荡周期由RC+t决定,t是非门传输延时。另一个非门整形。其它正如楼上所说是 ...

单个非门可振荡不起来,一定要施密特输入非门才行。
典型的非门和施密特输入非门,是74HC04和74HC14,前者不能用此电路振荡,后者可以。

原打算续14楼的贴,没找以前发过的电路,临时搭建,发出后才看到您的回复。时间6秒可见。

网友F:
单个非门振荡,上电,非门高电平加到输入端,经过t时间后,输出端才低电平;输入端波形后沿降为低电平,输出端翻转高电平。如此反复。

没有延时,是振不起来的,支持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单个非门振荡,上电,非门高电平加到输入端,经过t时间后,输出端才低电平;输入端波形后沿降为低电平,输 ...

应延时在S哉分析上可等效成L或C,最后还是会形成正反馈糸统。正反糸统在控制论上说的,二个概念同一个事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单个非门可振荡不起来,一定要施密特输入非门才行。
典型的非门和施密特输入非门,是74HC04和74HC14,前 ...

外部加多级RC移相,也能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外部加多级RC移相,也能振的。

不错,单个非门加三节RC或者四节(成本上不合算),完全可以振荡,如果RC移相是滞后的话,可以得到能够接受的正弦波(非线性失真大约百分之二强)。

网友F:
555时基比楼主电路有优势。

网友G:
输出的是方波,r1作为反馈,频率有r1和c1//cx的时间常数有关。1脚为三角波,2脚为方波。
由于是施密特型非门,输入存在滞回值所以起振会容易很多并且抗干扰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