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RS232与RS485的功能与区别

楼主(2016-07-28):
 RS232接口是1970年由美国电子工业协会(EIA)联合贝尔系统、调制解调器厂家及计算机终端生产厂家共同制定的用于串行通讯的标准。它的全名是“数据终端设备(DTE)和数据通讯设备(DCE)之间串行二进制数据交换接口技术标准”。该标准规定采用一个25个脚的DB25连接器,对连接器的每个引脚的信号内容加以规定,还对各种信号的电平加以规定。DB25的串口一般只用到的管脚只有2(RXD)、3(TXD)、7(GND)这三个,随着设备的不断改进,现在DB25针很少看到了,代替他的是DB9的接口,DB9所用到的管脚比DB25有所变化,是2(RXD)、3(TXD)、5(GND)这三个。因此现在都把RS232接口叫做DB9。

  市场上把公头的接插件叫做DRXX,母头的叫DBXX,比如我们电脑上的串口,在市场上叫做DR9,不是DB9,很多人都误叫做DB9,实际上的DB9是两个把两个DR9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接口。 一般在教材或者**中,大家常常把所有的串口设备接口都统一叫做RS232接口。

  由于RS232接口标准出现较早,难免有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四点:

  (1) 接口的信号电平值较高,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又因为与TTL 电平不兼容故需使用电平转换电路方能与TTL电路连接。
  (2) 传输速率较低,在异步传输时,波特率为20Kbps。
  (3) 接口使用一根信号线和一根信号返回线而构成共地的传输形式,容易产生共模干扰,所以抗噪声干扰性弱。
  (4) 传输距离有限,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50英尺,实际上也只能用在50米左右。

  针对RS232接口的不足,于是就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接口标准,RS-485就是其中之一,它具有以下特点:

  (1) 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 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 电路连接。
  (2) RS-485的数据最高传输速率为10Mbps 。
  (3) RS-485接口是采用平衡驱动器和差分接收器的组合,抗共模干能力增强,即抗噪声干扰性好。
  (4)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实际上可达3000米,另外RS-232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即具有多站能力,这样用户可以利用单一的RS-485接口方便地建立起设备网络。
  因为RS485接口组成的半双工网络,一般只需二根连线(我们一般叫AB线),所以RS485接口均采用屏蔽双绞线传输。
  由于有的设备是232接口的,有的是485接口的,如果有一台232接口的设备与一台485接口的设备通信,那就需要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把232接口的设备的232信号转换成485信号,然后再与485接口的设备通信。如果是两台232接口的设备要进行远距离的通信,那只要加上两个RS232/RS485转换电路就可以了。
市场上所谓的“无源RS232/RS485转换器”采用从计算机串口偷电技术,而“有源RS232/RS485转换器”在电路原理图与跟前者差不多,只是电源部分有所改动而已。

网友A:
用示波器测测看。电压不同,因此485更远。

网友B:
1.从接线上,RS232是三线制,RS485是两线制;
2.从传输距离上,RS232只能传输15米,RS485最远可以传输1200米;
3.从速率上,RS232是全双工传输,RS485是半双工传输;
4.从协议层上,RS232只支持点对点通讯(1:1),RS485支持总线形式通讯(1:N);

楼主:
作为工业应用,比如户外设备的1000米内传输了,几十米传输都是用的是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