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怎么测IRF540N在某个电压和电流下的电阻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29):
给个电流电压,用欧姆定律

网友B:
比较困难,无法用欧姆表之类测量。测量方法当然还是测量电压和电流,求出电阻。
但这种测量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否则管子发热,就不符合测试条件了。发热严重时管子将损坏,你的电源消耗也太大。通常需要自动测量。

楼主(点评):
看了半天就你的答案比较靠谱,但是如果能说的更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个电流电压,用欧姆定律

2楼和4楼说的,和我说的一样。
测MOS管导通电阻,无非是对MOS管施加一个电流,测量MOS管漏极源极之间电压,根据欧姆定律计算。
固定门极电压而改变通过MOS管的电流,可以得到一条曲线。再改变门极电压到另一值,改变通过MOS管电流,可以得到另一条曲线……这些曲线合在一起,就是MOS管输出特性曲线族。
例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和4楼说的,和我说的一样。
测MOS管导通电阻,无非是对MOS管施加一个电流,测量MOS管漏极源极之间电压 ...

谢谢你的回答,顺便夸你一句,你很正直

网友C:
sd电压除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