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容易被锁死

楼主(2016-07-29):
在调试DSP28335的时候,出现了DSP被锁死的情况,换了一块DSP好了,但不久之后又出现了锁死的情况。。。上网查了一些资料说有可能是电源供电不稳造成的。。。于是测试了一下DSP的1.9V和3.3V供电,测试发现当连接仿真器时本来3.3V的电压上升到了4.1V,1.9V的电压还是稳定;当不连接仿真器时,各个电压稳定正常。另外DSP不锁死的时候测试电压为3.3V和1.9V,检测了JTAG口的信号线没有短接,,,DSP的供电芯片为TPS767D301,,,求各位大神看看为什么连接仿真器时3.3V的电压升到了4.1V而断开仿真器时电压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的DSP锁死是否与这个电压有关系呢?????

网友A:
DSP被锁住的原因有很多,但往往都是因为不小心把别的段存放的CSM区域所致

网友B:
使用时需注意    不要误操作就没问题
放心用

网友C:
网上有解锁的方法,但好像挺麻烦的

网友D:
这个dsp没有被锁住过。

网友D:
你的是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