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多核DSP技术】+TMS320C6678多核DSP的核间通信方法

楼主(2016-07-29):
多处理器内核之间的通信是多核处理器编程的一个重点及难点。对 KeyStone 架构 TMS320C6678处理器的多核间通信可利用处理器间中断和核间通信寄存器来实现多核之间的通信。对此下面的**给以详细描述。

网友A:
没有用过6678,这个多核之间的通信都是共享吗?

网友A:
数据传递也是通过管道直接通信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6678,这个多核之间的通信都是共享吗?

好像是共享机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传递也是通过管道直接通信吗?

这个进程之间的通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