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AD采样,电压大一定的程度,采样值瞬间变小.求原因

楼主(2016-07-29):
我用的是STM8S003K3, LDO3.0V
AD采样分压电阻分别是1M欧. 输入电压范围是3.5V~4.2V. 只要超过3.99.AD值从600多瞬间变为30.  如果LDO是3.3V.就没有这个问题,求解. 我这里只要是检测电池是否充满电

楼主:
我把分压电阻改为1M和680K.就没事了

网友A:
查查输入电压允许的范围。
可能内部保护了。

楼主:
没有.我查了多有的IO管脚,除了AD脚,其他都只接3.0V的电压过来... 我怀疑是IC的内阻太小了,加上AD采用时开漏极, 加上分压不对,造成过流保护

楼主:
输入电压允许的范围,一般情况下不是不超过参考电压吗?

网友B:
输入电压超过AD的范围是会出问题的;
甚至损坏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