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句话的逻辑和优先级有错吗

楼主(2016-07-29):
if(( Warning_Collect_temper/10 <= Warning_High_temper-Warning_Htemper_Hys)&&( Warning_Htemper_run==1))
Warning_Collect_temper/10的结果是24.2
Warning_High_temper-Warning_Htemper_Hys的结果是 24
这个条件应该不成了 进入不了循环 可是 仿真时候进入循环了

网友A:
可能是优先级问题。
多加几个括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优先级问题。
多加几个括号试试。

if(( Warning_Collect_temper/10 <= (Warning_High_temper-Warning_Htemper_Hys))&&( Warning_Htemper_run==1))
这样也不可以

网友A:
继续加括号。

楼主:
if(((  Warning_Collect_temper/10 )<= (Warning_High_temper-Warning_Htemper_Hys))&&( Warning_Htemper_run==1))
没法再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if(((  Warning_Collect_temper/10 )

把长算式分解开,看看每一步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长算式分解开,看看每一步的结果。

Warning_Collect_temper  定义浮点型就可以了

网友B:
改成10.0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