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如何根据母线电压限速??

楼主(2016-07-29):
现在做的驱动器适配的电机反电动势系数高,导致高速时有效的控制电压小,导致运行时速度不稳!现在想通过母线电压检测来限制最高转速(没有交流检测),母线电压在运行时有100Hz的纹波,在母线电压检测滤波方面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在得到母线电压后如何做限速处理?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
弱磁会导致力矩上不去怎么办?

网友A:
你的意思你是想根据母线电压的数值来修改电机最高转速限制?母线电压正常都是需要采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你是想根据母线电压的数值来修改电机最高转速限制?母线电压正常都是需要采集的 ...

我现在有母线电压的采集,但母线电压会因为电机加速减速而波动,我尝试过根据电机的不懂状态去对母线电压做响应处理,但很难得到可靠的母线电压值,导致限速做不好

网友A:
你的方向错了吧,首先母线电压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你不能对检测到的电压滤波,而是要检测到真实的波动,通过线性隔离光耦或者运放电路可以得到真实的电压值。另外就是母线波动太大可能是你母线电容选小了。根据母线电压去限制电机转速也不合适,那你的转速限制值在波动转速也必然是波动的,所以我觉得第一步还是把母线波动降下来

网友B(2016-08-31):
开关频率不匹配

网友B:
效率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频率不匹配

没明白!您能说得再细一点吗?我现在的pwm载波10k

网友B:
电机反电动势,   证明PWM 频率 与 磁极的行程,用时不匹配,  出现不管控制的电机反电动势 反拉 转子,

把频率提上去,

你可以算算  多少转数下,  转子的角速度多少  , 转过磁极要多久, 通电要多久, 反向电动势要多久,(这个也是可以算是行程的一部分而不是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