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LINK 连不上STM32F769了

楼主(2016-07-29):
各位大神,我使用的是STM32F769-DISCO开发板,用ST-LINK Utility操作选项字节,之后就再也连不上芯片了,怎么搞啊?
上电后CPU还是在跑的。

网友A:
也许被锁 了
,换个JLINK烧写

网友B:
用BOOT升级下程序看看;

网友C:
重新下载最新版本的ST-LINK Utility,然后把旧版本的卸载后,重新安装就可以了。。我的也是这样。。已经可以正常用ST-LINK Utility连接了。。。

网友D:
之后就再也连不上芯片了

这是什么原因,断电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E:
怎麽用BOOT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