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神,一般音频采集和播放用哪些ADC芯片啊??

楼主(2016-07-29):
求教大神,一般音频采集和播放用哪些ADC芯片啊??

网友A:
你音频采集了派什么用场?就为了播放吗?那就弄个驻极体话筒+音频放大器就行了.
若是还需作数据处理,光一个A/D不够,得加D/A才能回放.

楼主:
谢谢T叔,音源需要16+4路,所以需要20个AD,播放需要将20路的AD通过DA播放,就想问问大神们有什么AD和DA进行音源采集和播放,8位AD和DA就可以了吗?还是需要16为的,音源主要是人讲话声音。

网友B:
有集成芯片,你买的时候告诉厂商需要什么音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音源需要16+4路,所以需要20个AD,播放需要将20路的AD通过DA播放,就想问问大神们有什么AD和DA进 ...

语言采集后处理吗?例如压缩,储存,若不作处理,就没必要A/D,D/A转换折腾,直接模拟信号切换就行了.

楼主(2016-11-07):
需要处理,进行混音,在进行播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