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型热电偶的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2016-07-29):
小弟,模电基础薄弱。现在要使用K型热电偶对外界温度采集,按照IC Data Sheet提供的差分放大示例,搭建如下的电路图。不知道能否使用。对外界温度测量的精度为5%。Ue0=(1+2R1/R2) * (Ue2 - Ue1),这个公式是在R1 = R5和R3 = R4 = R6 = R7条件下。

网友A:
C3、C4、R8不用。热电偶1、2脚分别接个1K电阻到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C3、C4、R8不用。热电偶1、2脚分别接个1K电阻到GND。

热电偶1、2脚分别接个1K电阻到GND。这样在测量高于零度时,还能否保证Ue2大于或等于Ue1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热电偶1、2脚分别接个1K电阻到GND。这样在测量高于零度时,还能否保证Ue2大于或等于Ue1呢? ...

热电偶内阻很低,没问题。或者把这两个对地电阻增加到10K也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内阻很低,没问题。或者把这两个对地电阻增加到10K也无妨。

去掉电容,加两接地电阻。

正确。

网友A:
改进:

虽然LM324为单电源运放,但是,最好还是将上图的R8、R9接GND改为接参考电压(VCC/2)更好。

网友B:
个人感觉还是采用LM358的较好 如果选择4运放 还是LM339的好

网友C:
后面运放电路可以看做仪表放大器电路;

运放单电源工作的话,最好将热电平的电平抬高,比如1/2 VCC;

网友D:
这不就是个分立元件的仪用运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还是采用LM358的较好 如果选择4运放 还是LM339的好

LM339不是电压比较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进:

虽然LM324为单电源运放,但是,最好还是将上图的R8、R9接GND改为接参考电压(VCC/2)更好。 ...

参考电压是采用电阻分压,还是如LM431 IC。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还是采用LM358的较好 如果选择4运放 还是LM339的好

打错了吧,339是电压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面运放电路可以看做仪表放大器电路;

运放单电源工作的话,最好将热电平的电平抬高,比如1/2 VCC;

将接地的电阻改为接Vr2.5.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将接地的电阻改为接Vr2.5.

对。这下电路设计完成。R8~R11仍然用0.05%的精密电阻。与精密电阻配套运放改成低温漂运放,如:OP4177.

网友F:
    我记得以前都是 用一个低温漂的OP放大器做的,哪有这么复杂——去搭建 仪器放大器。

对。可用现成的仪表放大器,如AD620.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对。这下电路设计完成。R8~R11仍然用0.05%的精密电阻。与精密电阻配套运放改成低温漂运放,如:OP4177. ...

0.05% 的电阻都用上了,是不是还不如直接用集成仪放来的划算?

对,直接用商品仪表放大器性价比更高。只不过电路设计应该如此而已。

网友H(2016-09-14):
按你的电路我算Ue0=((1+2R1/R2)/(1+R1/R9))*(Ue2-Ue1)

网友I:
技术贴,顶一个,正在研究这部分电路,希望后续交流

网友J(2019-08-07):
进来参观学习

网友K:
过时很久的垃圾电路。

网友L(2021-12-06):
引用 网友K:
过时很久的垃圾电路。

有好用的就发出来,说出个1,2,3的道理来,光骂一句是啥行为?有点像随地吐痰的人,看这素质也不像是个技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