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资源大分享】教你像使用U盘一样,升级你的STM32

楼主(2016-07-29):
有没有想过,像使用U盘一样升级STM32固件,非常简单,非常方便

1:        插入电脑USB接口
2:        把升级固件拖到设备盘符
3:        升级完成

抛弃繁琐的USB DFU,抛弃落后的串口升级,让我们来谈谈U盘升级STM32

为什么设计这个BOOT LOADER

在电子产品开发过程中,为了满足市场需要,经常是先开发出一个简单可用的版本,然后逐步迭代升级,修复bug,并增强系统功能

一个稳定,简单,安全的升级方式,就变得非常重要

对于嵌入式系统来说,常见的升级方式为

  • 串口升级(私有协议或者X-Modem)
  • USB升级(DFU)
  • U盘升级(OTG)
  • 网络升级
  • 无线升级(OTA)

从技术来说,这几种升级方式大同小异,原理类似:都是一个Loader代理接收数据通道的数据,然后解密,烧录到FLASH中;但用户体验完全不同,拿串口升级来说,首先用户需要一个串口软件,然后对于没有硬件串口的PC来说,就需要一个USB转串口设备,对于不同PC平台,串口软件就不一样,这需要学习成本,过程繁琐;所以在一些需要用户自行升级远程设备的情况下,即便是通过电话指导,80%的用户仍然不知道怎么升级,导致失败

USB的DFU升级,也是类似的问题,它设计的初衷就是面向专业用户的,而不是小白!所以需要安装DFU软件,按照手册来一步步升级

OTA升级和网络升级,体验好些,可用做到无感升级,但不适合所有场景

而U盘升级,用户学习成本最低,U盘大家都知道,然后拷贝一个Bin文件进去,插入设备,重启设备,就完成升级了,非常简单。类似的变种,比如手机升级,是最先进的,直接将手机模拟成U盘,然后用户拷贝数据到手机,重启就好了,非常简单

在嵌入式系统中,还没这么方便的升级手段,虽然ARM的Mbed有一种类似的固件更新功能,但它是专门为调试器设计的,不能内嵌到用户MCU中

所以,我将手机升级的方案引入到嵌入式系统中,从而为大家提供一个实现稳定,安全,零学习成本的升级方案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研究,有了这个USB MSD Bootloader

功能特点

  • 只占用15K FLASH空间
  • 简单易用,直接拖拽文件进行固件升级,无需任何专业知识
  • 采用USB大容量设备类,不用安装任何驱动
  • 支持各种系统(Windows/Linux/Mac/Android)
  • 不用开发任何上位机,提高产品效率
  • 支持各种加密算法(AES256等),轻松安全升级
  • 自动识别Bin,Hex,自定义加密固件(后缀为sec)文件
  • 支持MD5文件校验机制,保证固件升级的完整性
  • 显示设备升级状态信息
  • 支持长文件名升级
  • 多种措施保证系统健壮性,保证Bootloader不会被误擦除,保证APP合法性
  • 支持用户自定义加密算法和完整校验算法,极致安全

系统原理

  • 系统开机上电后,Bootloader接管系统,初始化USB硬件,等待USB连接
  • Bootloader在启动后1秒内,检测USB是否连接PC:如果连接PC,则进入固件升级模式,执行第3步;超时则跳转第8步,尝试执行用户APP
  • Bootloader模拟成MSD设备,构建FAT16虚拟文件系统,U盘名为”Bootloader”,容量为100M,但具体实际可用空间,根据用户MCU来确定,建议不要复制除APP之外的无关文件
  • 当用户复制文件到U盘时,Bootloader会判断文件后缀和判断文件size,如果size大于实际的MCU可用FLASH或者文件后缀不合法,则进入错误状态,更新状态文件,重新枚举USB
  • 文件后缀和size通过检测后,Bootloader会截获PC发送文件数据流,并写入MCU 对应的Flash中
  • 如果写入过程中出错,则终止操作,擦除APP内容,进入错误状态,更新状态文件,重新枚举USB
  • 成功写入后,Bootloader更新状态文件,重新枚举USB,显示升级完成;但不会运行APP,只有拔掉USB后,再次重启,才会进入第8步,尝试运行APP
  • Bootloader检查APP固件的栈和入口函数合法性,只有通过检测后,才开始执行APP。检测判断条件是栈指针必须在RAM地址空间内,入口函数地址必须处于THUMB模式,并LSB为1
  • 停止USB设备,关掉所有的中断,执行APP,APP开始接管系统

支持芯片

STM32F101/3/5/7

USB固件升级(源代码)+ 说明 + 编译好的hex
百度云盘链接:http://pan.baidu.com/s/1eRUvfiE  密码:erm7

网友A:
这个好啊

网友B:
好啥,   啊哦,你来晚了,分享的文件已经被删除了,下次要早点哟。

网友C:
楼主的广告做的不错

网友A:
即使没有公开源代码 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

网友D:
这个是抄袭的吧- -我认识的那个版主早就发过了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1225450-1-1.html

网友E:
来晚了,没有链接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抄袭的吧- -我认识的那个版主早就发过了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1225450-1-1.html ...

火眼精金啊你

网友D:
因为是我加的编辑推荐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因为是我加的编辑推荐啊~

小喇叭,给我加个编辑推荐呗。在送块stm32的板子给我,嘿嘿

网友:
不错,这个是我想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抄袭的吧- -我认识的那个版主早就发过了啊
https://bbs.21ic.com/icview-1225450-1-1.html ...

果然是抄袭,全文复制。

网友(2018-03-15):
没有源码

网友:
OTA怎么实现的

网友H:
Bootloader实现吗

网友I:
升级固件怎么实现?

网友J:
怎么远程升级呢?

网友K:
无线升级(OTA)很给力呢。

网友L:
U盘一样升级STM32固件怎么个意思?

网友M:
看着高端了。

网友N:
15K FLASH空间是代码空间吗?

网友O:
能够实现什么方案?

网友:
没有完整的设计方案吗

网友H:
怎么修改Bootloader?

网友I:
USB升级吗?

网友J:
例如GPRS升级固件。

网友P:
看着是不错的方案,不知道可行性怎么样

网友K:
现在很多的芯片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L:
不使用串口下载或者usb下载吗?

网友M:
还需要修改硬件吗?

网友N:
usb是stm32自带的us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