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C芯片CYBL10573,printf打印%f无效?

楼主(2016-07-29):
没有PROC分类,就先选个PSoC@4吧。

int _write(int file, char *ptr, int len)
{
    int i;
    file = file;
    for (i = 0; i < len; i++)
    {
        FP_UART_UartPutChar(*ptr++);
    }
    return len;
}

随便打印个%f都不行:
float temp = 3.3;
printf("\r\n***** Test, Value is %f *****\r\n", temp );

也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吗?

楼主:
在官网找到问题的答案了,有要用到的拿去,不谢!
没权限发链接,汗!
www(点)cypress(点)com/knowledge-base-article/floating-point-support-printf-and-scanf-gnu-arm-compiler-kba89724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官网找到问题的答案了,有要用到的拿去,不谢!
没权限发链接,汗!
www(点)cypress(点)com/knowledge-ba ...

这是一个好习惯,找到答案了还会再次贴出来

网友B:
好东西,有时会使用到,就是内存加大了好多

网友C:
这个一般自己做一个串口打印出来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