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池稳压4v的电源处理方案

楼主(2016-07-29):
锂电池电压范围3.7V到4.2V,需要稳压输出4V供IC使用,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或者想法吗?

网友A:
先升压到5-6V

楼主:
IC最大有1A的负载电流。。。

楼主:
因为对体积有要求,升压用到的电感一般体积也不小,而且考虑到负载有1A的电流,无电感行的升压充电泵也带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考虑设计电源满足IC要求,而不改变IC适合电源要求,这个思路也许就是错误的。
换一个思路,也许成本 ...

所用的IC其实可以直接用锂电驱动,只是考虑到锂电池电压会有波动变化,IC的性能可能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用的IC其实可以直接用锂电驱动,只是考虑到锂电池电压会有波动变化,IC的性能可能不稳定 ...

很多IC都可以3V供电工作吧,锂电池转3V,一个降压DC-DC就搞定了

网友D:
直接连我感觉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所用的IC其实可以直接用锂电驱动,只是考虑到锂电池电压会有波动变化,IC的性能可能不稳定 ...

也许是你想多啦

网友F:
完全是烧钱的做法,高精度电路除外。

网友G:
4V我能想到的就是gsm gprs模块之类的

然后这类模块就是为锂电池而生的,所以方法就是 ====== 直接接

楼主:
最终采用直接接锂电池的方法,电路简单。。。性能几乎没有影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