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解电容的首次充电漏电流是不是比较大?

楼主(2016-07-29):
现在,在使用电解电容过程中发现,电解电容(16V/1000uF)首次充电的漏电流要远大于后续充电(充分放电后再充电)的漏电流。请问是不是有这么个情况存在??

网友A:
在仓库中存储时间较长的电解电容,漏电流一般比较大。经常使用(使用过程中必定要充电,但不一定充电到额定电压)漏电流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仓库中存储时间较长的电解电容,漏电流一般比较大。经常使用(使用过程中必定要充电,但不一定充电到额定 ...

嗯,那其内在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B:
首次充电时,它要修复一些绝远层。比较大是正常的。

网友B:
铝铂表面要生成一层致密的氧化层,才能当成一个电容用,好在铝电介有自愈的机制,不如钽电容,一有破损,恶心循环,导至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那其内在原理是什么呢?

电解电容的绝缘介质是铝表面的氧化膜,这层氧化膜是由电解过程形成的。
完全放电并纠置之后,氧化膜会部分溶解于电解液,造成氧化膜变薄,于是漏电增加,尤其危险的是耐压降低。
久置后的电解电容,最好以较低的电压(额定电压的一半或更高一些)充电一段时间。这个过程会对氧化膜产生修复作用,使其恢复到应有状态,然后即可承受额定电压,同时漏电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的绝缘介质是铝表面的氧化膜,这层氧化膜是由电解过程形成的。
完全放电并纠置之后,氧化膜会部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铂表面要生成一层致密的氧化层,才能当成一个电容用,好在铝电介有自愈的机制,不如钽电容,一有破损,恶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