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实现这种功能的电路要怎么设计

楼主(2016-07-29):
输入信号平时-48V,震铃 时是25HZ,峰峰值150V的正炫信号(电话震铃信号),现在要做一个检测电路,最后的信号输入到单片机,要求既能检测信号幅值也能检测信号频率,请问我要做怎样的一个电路,能实现这一功能????

网友A:
还是电话机原理,可用专用电信算法。

网友B:
-48v直流,或者幅度-48±150v,频率25hz交流,可以这么说吧?
检测什么内容?什么指标?

网友C:
你是只需要区分有振铃和没有振铃两种状态,还是要测出振铃时线上的电压和频率,前者很好做,后者很折腾,需求分析,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只需要区分有振铃和没有振铃两种状态,还是要测出振铃时线上的电压和频率,前者很好做,后者很折腾,需 ...

版主懂我意思,确实就是想判断电话线上的电压和频率,请问有什么电路吗???

网友D:
楼主的意思应该只是要判断有没有振铃信号吧?参考电话振铃指示电路,简单的点的就是过桥,稳压二极管(如68v)击穿,可判断振铃信号也可以测出频率。。如果是要精确的电压幅度的话只能差分测量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应该只是要判断有没有振铃信号吧?参考电话振铃指示电路,简单的点的就是过桥,稳压二极管(如68 ...

网上的这个电路只能判断电压幅值吧,不能判断频率吧!!!请问判断频率怎么做??

网友E:
电话机内有所求电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网上的这个电路只能判断电压幅值吧,不能判断频率吧!!!请问判断频率怎么做?? ...

出来是方波,单片机计时就行了,测到的频率是实际的2倍

网友A:
要用到电信的特殊算法的,常规FFT可能不好用,硬件性能浪费。要用数字信号处理的,幅度》幅度阀值,频率是否振零频率,二者条件相与,才能判断有效来电。

网友C:
我觉得你还是没看懂我的意思,你要是真检测有无,这么大的信号区别,你找个比较器,把门限设置到100V左右去,出来的信号送单片机检测,有振铃的时候端口会检测到跳动的信号,这不就实现有无检测了么。

网友F:
一个电容、一个电阻、一个光耦就可以检测振铃了

网友G:
如果要测频率,可用频率计的方法。
如果要测有无25HZ存在,也可用双音频检测常用的Goertzel算法。

网友H:
挂个示波器上去比较简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