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资料大分享】stm32f103读取红外接收HS0038A2

楼主(2016-07-29):
软件:

IAR 7.4

STM32CubeMX 4.14.0

硬件:

STM32F103VBT6

原理图,和手册建议的基本一致,只是上拉电阻不是手册建议的10K以上,这里的面板距离控制器比较远,可能是考虑到线阻。

HAL配置,使用Cubemx。

HS0038A2的输出,带有上拉电阻,接着一个led灯,因此TIM3的IC脚浮空。

设计者恰好把IR设计在TIM3的通道4上。如果使用了通道1/2, 就可以使用PWM输入方式来捕捉红外脉冲,可以拿到每个脉冲的数据。

IC模式使用下降沿。

红外控制这里是常用的NEC协议。遥控器输出高电平,而HS0038A2转换低电平输出。 如,一个9ms高+4.5ms的低,组成一个header,OUT数据线上信号是 9ms低+4ms高,空闲时数据线是高(避免干扰)。

因此,我们只检测下降沿中断,就可以识别红外的一个脉冲信号(1帧信号发出,9ms一开始就拉底,而后4.5ms拉高再拉低)。逻辑1为2.25ms,逻辑0为1.12ms.

Tim3还给其他外设提供即时,所以这里使用了1us的分辨率。

需要启用Tim3的中断,因为使用了Freertos,所以其中断设置到最低15级。也不怕其他外设中断红外读取。

代码.h

  • /*
  • * HS0038A2
  • * ir.h
  • *
  • */
  •
  • #ifndef _IR_H
  • #define _IR_H
  •
  • #include "tim.h"
  • #include "cmsis_os.h"
  •
  • #define DELTA 200
  • #define HEADER_MIN 13500 - DELTA
  • #define HEADER_MAX 13500 + DELTA
  • #define DATA1_MIN 2250 - DELTA
  • #define DATA1_MAX 2250 + DELTA
  • #define DATA0_MIN 1120 - DELTA
  • #define DATA0_MAX 1120 + DELTA
  •
  • #define IR_ADDR 2
  •
  • typedef enum {
  •   NECSTATE_IDLE = 0,
  •   NECSTATE_START = 1,
  •   NECSTATE_RECEIVE  = 2,
  • } NEC_State;
  •
  • #endif

代码.c:

  • /*
  • * ir.c
  • */
  •
  • #include "ir.h"
  •
  • extern osMessageQId Q_IrHandle;
  •
  • static uint32_t ccr_prev = 0;
  • static uint32_t ccr_cur = 0;
  • static uint32_t timeout = 0;
  • static uint8_t pulse_cnt = 0;
  • static uint32_t ir_code;
  •
  • NEC_State state = NECSTATE_IDLE;
  •
  • void HAL_TIM_IC_Capture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
  •   if (htim->Instance==TIM3 && htim->Channel==HAL_TIM_ACTIVE_CHANNEL_4) {
  •
  •     ccr_cur = __HAL_TIM_GET_COMPARE(&htim3, TIM_CHANNEL_4);
  •
  •     uint32_t delta_t;
  •
  •     if (ccr_cur>ccr_prev) {
  •       delta_t = ccr_cur - ccr_prev;
  •     }
  •     else {
  •       delta_t = 0xffff - ccr_prev + ccr_cur;  // 0xffff溢出
  •     }
  •     // 接收到信息头,就接收4个8字节
  • 。
  • 。
  • 。
  •
  •
  •
  •       // 校验
  •       if ((uint8_t)(~code[0])!=code[1] || (uint8_t)(~code[2])!=code[3])
  •         return;
  •
  •       if (code[0] != IR_ADDR)
  •         return;
  •
  •       // 放到队列
  •       if (Q_IrHandle != NULL) {
  •         osMessagePut(Q_IrHandle, code[2], 0);
  •       }
  •     }
  •
  •     // 超时 110ms
  •     if (timeout >= 110*1000) {
  •       state = NECSTATE_IDLE;
  •       pulse_cnt = 0;
  •       ir_code = 0;
  •       timeout = 0;
  •     }
  •
  •     ccr_prev = ccr_cur;
  •
  •   }
  •   //
  • }

检测到信息头后,连续读32bit到一个uint32_t数据中。

这里没有依靠最后1给560us来做结束判断,只是一个 pulse_cnt>=32 来做判断,开始写到  pulse_cnt>=31,结果反码总是差0x80。

最后分离出4个字节,做地址检测,以及校验。 校验是使用 ~ 取反码,IAR下需要强制转换到uint8_t,否则判断条件为假。

也没有做连续按键处理。

超时处理,一个是判断脉冲持续时间在3ms内,另一个是判断脉冲总时间在110ms内。

因为板子用可控硅控制罩极电机,启动电机后,能看到OUT输出干扰信号,但是被headr判断给挡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