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 使用VISA驱动CYC768013A时管道数量和状态出错什么原因?

楼主(2016-07-29):
vi, AC, ip, pi, se

我用LABVIEW给CY7C68013A装了驱动以后,不下载固件时,能够检测到USB设备,如下图蓝色所在行

在上图中双击打开USB设备,弹出测试窗口如下

在该页面中设置BULK IN PIPE和BULK OUT PIPE后,应用设置后出现错误如下
SET Bulk Out Pipe to 0x6
Error

VISA:  (Hex 0xBFFF003A) 由于设置无效(导致属性被设置为不一致状态),将无法开始该操作。

SET Bulk In Pipe to 0x82
Error

VISA:  (Hex 0xBFFF003A) 由于设置无效(导致属性被设置为不一致状态),将无法开始该操作。

另外在第三个标签查看属性里,提示如下

如图上所示,后面三个管道状态标志出错,而且提示管道数量为0,没有批量输出,没有批量输入,没有中断输入管道,只有控制管道。
哪位大虾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光发个这图别人怎么帮你啊。你都没说你想要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发个这图别人怎么帮你啊。你都没说你想要做什么。

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默认状态下,为什么没有批量管道和中断管道

网友B:
contjjrol pipe是默认的,其它的二种传输pipe是需要在control pipe中完成setup应答后通过代码实现,你要告诉host有哪些pipe,你在firmware中设定的pipe必须跟你在labview设定的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问一下为什么默认状态下,为什么没有批量管道和中断管道

默认的只有control pipe,一般是用来传输setup包,在setup包与主机往返通信建立usb枚举过程,在这过程中你需要告诉host有那些配置,interface,endport等,其中endport就是要配置是哪种传输类型如bulk、interrupt。
只有当整个枚举过程完成后,你在usb中配置的的endport才可以被用来通信,当然你也需要实现endport通信所需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