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C12V电子设备ESD问题

楼主(2016-07-29):
DC12V!金属外壳!外壳是否需要与PCB的浮地连接在一起?还是隔离,两种情况哪种过静电好些?【注意:是DC12供电系统,没有大地】

网友A:
与外壳连在一起好些。

网友B:
需通过磁珠相连

网友C(2016-08-29):
通过RC隔离。RC并在一起。

网友C:
直接连容易干扰流过PCB内部。要么浮着,要么就加个RC。

网友D(2021-11-26):
低阻抗搭接,效果最好

网友E:
金属外壳需要接地。

网友F(2022-11-01):
引用 网友E:
金属外壳需要接地。

这种便携式12V没有接地的条件

网友G:
要看实际情况,对于应对测试而言,如果能隔离,而不会对电路板放电,还是隔离较好(只而整改结构,不需整改电路,但只治标,不治本)。对于实用而言,还是要想办法以疏导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