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完美解决3.3V电压系统和5V电压系统的串口通讯问题

楼主(2016-07-29):
完美解决3.3V电压系统和5V电压系统的串口通讯问题
1.整个转换电路非常简单,成本极低。
2.
采用高速开关二极管1N4148实现高波特率,塑料封装壳提高使用的温度,测试最高通讯波特率57600没有异常。
3.通过二极管的压降实现对电压的变换。

完美解决3.3V电压系统和5V电压系统的串口通讯问题

完美解决3.3V电压系统和5V电压系统的串口通讯问题

网友A:
上面通道,左侧发0时,右侧电平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通道,左侧发0时,右侧电平是多少?

电压的话大约1.4V左右,单片机认为是0

网友B(点评):
stc的51单片机一般低于0.8V才认为是低电平,stm32也得低于1.1V左右才认为是低电平,你这个如果是低于1.4v,原理上说不通啊

网友A:
下面通道需要一个前提:左侧芯片的接口能够承受5v。
这是偷换了电平匹配的概念。

网友C:
起始一个MOS管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