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ic分享赛】 DIY调幅信号发生器3

楼主(2016-07-29):
三.测试

    测试前应该先拔掉跳帽,接通电源,测ICL8038跳帽输出端调节频率调节电位器调到所要频率(500-5K),可以切换拨码开关选择不同波形,调节ICL8038输出信号的幅度就改变了调幅度。
NE555部分,可以调节电位器改变载波信号频率,调节NE555部分的调幅电位器将幅度调到500mV左右。
把两个跳帽接上,因为我们已将平衡电位器调好,所用直接测试输出端即可看到调制输出波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 ... tml?from=s1.8-1-1.2
      先来一个调试的视频哈,视频很简陋,就一点点,具体的调试过程没有能够拍下来,所以无法上传了
      中间遇到几个问题,就是频率无法达到500k然后将两个5.1k的电阻改为了2.2k,达到了那个频率要求

网友A:
可以发个汇总帖,把这几个帖子的链接都汇总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个汇总帖,把这几个帖子的链接都汇总在一起

好的,晚上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