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超值系列——STM32F030-Discovery评测

楼主(2016-07-29):
1.1 简介

在某些应用上,电子产品的设计特别的追求性价比,这个时候想在性能和成本间作出最佳的选择,就要选择那些高性价比的芯片。STM32也提供了超高性价比的MCU,该系列就是STM32F030超值系列,具备Cortex-M0核心。为何说是超值系列呢,因为据官方给出的价格低至32美分。

1.2 初见

我们先来看一下STM32F030-Discovery开发板的包装。一如既往的探索系列包装,简单的透明塑料外壳,加板子与一张简介卡片,一块洞洞板, 并无提供数据线。包装如下图:

包装内所有内容

特别说明在其他系列里很少见到提供洞洞板的情况,而且是非常高质量的双层洞洞板。拆开包装我们看一下简介卡片内容,分别是简要的配置介绍和简要的使用说明。卡片反面有开始使用的简要介绍。

简介卡片反面

看完了都有什么,我们接下来认真欣赏一下这块开发板。下图是开发板的正面,我们可以看到绿底白字把上面所有的接口和设备表示清楚了。

正面

我们看正面,上图中共有两颗MCU,一颗是我们的主角STM32F030R8T6,另外一颗是编程调试器ST-Link的核心单片机STM32F103C8T6。放大后如下图所示。

反面

如上图所示,是该探索版的反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少量贴片电阻外,别无他物。另外就是扩展引脚的排针。根据正反面可以看出来采用了探索系列特有的两面针排针扩展方式。

其中,STM32F030-Discovery板上的主角MCU是STM32F030R8T6微控制器,该芯片封装为LQFP64具备64KB闪存,8KB RAM。

我们看到正反面采用了绿、白色搭配(PCB采用绿底白字),这也是Discovery系列一贯风格。对于扩展接口全部预留出来,共计33×2个PIN,探索板扩展接口采用了标志性的两面针排针风格,如果想保证板子实用时候美观只能准备大量的杜邦线了。该开发板仅提供一个USB接口,根据调试器端的USB接口形状来看,采用了Mini-USB接口, USB接口是ST-Link的。

开发板提供了两组跳线帽,其中“idd”一处可以通过万用表来测量工作电流。

1.3 板上资源

要了解板子上的资源,先看板子的结构框图。

探索板结构框图

从结构框图我们可以看出,STM32F030-Discovery板上都提供了哪些资源,不用多说,ST-Link/V2这个是ST官方开发板均具备的调试编程器,另外上面提供了SWD接口,在开发板正面图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共6根排针的SWD接口,方便你为自己的项目进行编程调试;剩下全部是围绕主角STM32F030R8T6的,板载提供了两颗按键B1(用户可编程按键)、B2(系统复位按键),提供了可编程的2颗LED(LD3、LD4),由于是超值系列,那么本开发板为了超值,控制成本,并无提供其他的外部设备。

总结, 探索板提供了4类资源:1、编程调试电路;2、最小系统电路;3、扩展接口与板载外设;4、可编程的按键和LED灯。

特性总结:

  • 采用LQFP64封装的STM32F030R8T6 MCU,片上具备64KB Flash,8KB RAM;
  • 板载ST-LINK/V2调试器,可通过选择开关设置为独立使用模式,具备SWD编程调试接口;
  • 开发板电源支持USB总线供电,或通过外部5V供电,外部应用供电支持3V模式和5V模式。
  • 板载4个LED:
  • LD1(红),用于3.3V电源指示
  • LD2(红/绿),用于USB通信状态指示
  • 另外两个是用户可编程LED,LD3(绿)在PC9端口/LD4(红)在PC8端口
  • 板载两个实体按键,用户按键(蓝色)和复位按键(黑色);
  • 扩展接口可以将LQFP64封装的所有IO快速连接到原型版和探针。

1.4 安装驱动

本测评本地开发环境为Keil,如下图中安装目录即为ST-Link的驱动程序目录,另外在Keil_v5\ARM目录下还有其他几个常见的编程器的驱动程序,如:U-Link、NU-Link、PEMicro等。

Keil自带的驱动程序

楼主:
我们知道了驱动的所在之地,剩下的就是安装了,我们在“此电脑”单击右键,选择管理,进入计算机管理器,如下图,我们发现其他设备选项多出一个没有安装驱动的设备:“STM32 STLink”。

安装驱动前

双击STM32-STLink图标,选择“更新驱动程序”找到前述驱动位置,如下图所示,按照提示安装驱动。

安装驱动

安装驱动后

安装驱动后,在STM32F030-Discovery连接PC后在PC的设备管理器会多出来如上图的1个设备。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ST与Keil公司为用户提供了免费使用Keil MDK 开发STM32F0和STML0系列单片机的权利,可通过访问以下链接获取相关消息

http://www2.keil.com/stmicroelectronics-stm32/mdk

免费的产品序列号为:U1E21-CM9GY-L3G4L

1.5 DEMO测试

开发板出厂时候自带了演示DEMO,我们也就用该DEMO来检测一下STM32F030探索板。

检查开发板上的跳线帽的位置,JP2处于连接状态,CN2处于连接状态(探索板被选定)。

用mini接口USB线连接PC的USB接口和探索板的USB接口CN1。然后红色LED LD1(PWR)和LD2(COM)点亮,同时LED LD3闪烁。

按下用户按键B1(蓝色)。

根据用户点击按钮B1观察闪烁的绿色LED LD3变化。

每次按下B1 都会通过蓝色LED LD4进行确认的。

开发板上电图

Demo测试

下图是官方提供的开发包里的本DEMO的程序源码,我们也能通过源码看出来,该DEMO就是一个简单的LED闪烁实验,经过简单的配置LED端口和按键初始化,通过查询方式不停的对按键操作进行查询操作。

DEMO源码

1.6 开发环境与编程

在开发软件上编辑好代码并链接编译生成目标代码hex或bin后怎么烧录到单片机呢?我们这里介绍个非常好用的方法,使用IDE开发软件自带的也不错,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不怎么好使,这里介绍个非常流行的编程烧录软件—STM32 ST-LINK Utility。如下图所示,这是ST自己出的,独立于任何开发环境的,你不需要编译,你直接可以通过它把代码烧录到MCU,还可以通过它对你的STM32-Link编程器进行固件升级。

STM32 ST-Link Utility界面

使用USB连接线,连接电脑和探索板,固件升级步骤:

1: 单击菜单栏“ST-LINK”->firmware update,弹出上图选项卡,之后单击“DeviceConnect”,之后出现固件版本和可升级的固件版本号 2:单击“YES”,如上图,出现升级进度条,完成后,弹出升级成功窗口“Upgrade is successful”,单击确定退出。

烧录编程方法:如下图,这里推荐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软件,该软件不仅可以烧录hex和bin格式的目标代码,还可以从单片机读出芯片内的代码并保存成文件,作为备份。另外该软件还集成了ST-LINK编程器固件升级功能。

ST-LINK Utility软件界面

楼主:
1.7 小结

该探索板跟其他的探索系列开发板比较来看,就是几乎没有携带多余的板载外设,在配置上和传统的Nucleo有几分相似,而PCB风格和Discovery系列相似。同时提供了一块洞洞板可以方便我们在上面搭建自己的测试电路,而洞洞板又和开发板的扩展引脚可以很好的吻合在一起。我觉得这块板子比其他的Discovery更适合初学者和学生用户。

官方为STM32F0系列的开发提供了标准库函数“STM32F0xx_StdPeriph_Driver”

1.8 相关资料下载

官方资料下载地址:http://www.st.com/web/catalog/tools/FM116/SC959/SS1532/PF259100

整理后资料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mgWw0KK

网友:
开发板电源支持USB总线供电,或通过外部5V供电,外部应用供电支持3V模式和5V模式

楼主:
这些测评不仅介绍了芯片的特性,还给了怎么玩,简直就是个入门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