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位数问题

楼主(2016-07-29):
刚学习DSP,请问下DSP 16位和32位具体有什么区别?这个多少位具体代表的是什么?还有一个地址对应的存储单元可以存放一个字还是一个字节由什么来决定的?麻烦大神解答下,感激不尽啊

网友A:
这个就是它的寄存器位宽
按照最高位宽的寄存器算   应该都是32位的

网友B:
一般就是数据寄存器的字长,比如16位和32位的,位数越多则精度越高。所有的累加器都至少是数据寄存器字长的2倍外加一般8个保护位,防止溢出。所以不是按最高位宽的寄存器来算字长的!

DSP的存储单元有些特殊,比如很多DSP不支持字节寻址,一般都用最小的字长为基本访问单位,最大限度的利用硬件的性能提高数据的读写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