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硬盘里的电机驱动

楼主:
如果拆解过硬盘电机的都知道,这个电机传说中5400转,7200转,好神奇的速度。
那么这个电机是咋回事呢?
先明确硬盘电机为三相步进电机,与一般的的有刷直流电机是不同的,不能使用直流电直接驱动。
一般内部使用星形连接和三角形连接法

差不多就是上图这种样子。不是星形连接就是三角形。
步进电机顾名思义就是一步一步走的电机,简单地讲,步进电机就是靠定子线圈激磁后,将异相上的磁极吸引过来。所以需要按照顺序分别给每相提供驱动信号为步进电机分时供电的,多相时序控制器
此为四相电机驱动时序:

那么这里是三相步进电机啊,怎么搞?

楼主(2016-07-29):
其实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轮番上电。
下面给出驱动电路模型

楼主:
图中的仅供参考,听说新唐要推一款电机专用的单片机了,坐等吧。

网友:
原来用的是三相的无刷电机啊。作为高速旋转的设备,如果终身不换电刷,肯定是无刷的。

网友:
基本上就是车轮转的形式输送电流。

网友:
PWM控制三相桥电路,实现电机绕组换向;GPIO读取电机的霍尔传感器的编码,判断电机转子的位置;ADC检测电机的反电势,用于无感驱动时判断电机转子的位置。

楼主:
步进电机就是靠定子线圈激磁后,将异相上的磁极吸引过来。所以需要按照顺序分别给每相提供驱动信号为步进电机分时供电的,多相时序控制器

网友A:
MINI54. nm1200都挺好的啊,做无刷电机驱动着一块

网友B:
最好用专门的驱动器,然后单片机控制驱动器。

楼主:
相信很多人都有淘汰下来的老硬盘,然后想做成这种单独的风扇驱动。

网友B:
无刷直流电机由电动机主体和驱动器组成,是一种典型的机电一体化产品。由于无刷直流电动机是以自控式运行的,所以不会像变频调速下重载启动的同步电机那样在转子上另加启动绕组,也不会在负载突变时产生振荡和失步。

网友C:
步进电机就是靠定子线圈激磁后,将异相上的磁极吸引过来

网友D:
步进电机顾名思义就是一步一步走的电机,简单地讲,步进电机就是靠定子线圈激磁后,将异相上的磁极吸引过来。。很通俗移动。

网友:
一般无刷电机至少是三相电的,只分正负极不带驱动器,是没法实现。

网友E:
一个线圈算一相,有三个线圈,所以叫三相。
1、三相电机是指当电机的三相定子绕组(各相差120度电角度),通入三相交流电后,将产生一个旋转磁场,该旋转磁场切割转子绕组,从而在转子绕组中产生感应电流(转子绕组是闭合通路)。
2、电机在电路中用字母“G”表示。它的主要作用是利用机械能转化为电能,目前最常用的是,利用热能、水能等推动发电机转子来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