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 FX3_SDK_v1.3.3

楼主(2016-07-29):
请问有人对Cypress FX3 SDK熟悉吗?我装的是1.3.3的版本,但是装上后编译的时候会出现问题,比如说uint8_t我明明是定义了的,但是编译却说我没有定义,而且软件总是会卡死,然后就只能重启了,我电脑是64位win7的,求哪位大神指点迷津了!!

网友A:
编译错误肯定是你程序哪儿有问题,但是死机貌似是这个软件的bug,我也经常遇到死机的状态    没办法  除非自己去写个上位机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错误肯定是你程序哪儿有问题,但是死机貌似是这个软件的bug,我也经常遇到死机的状态    没办法  除非 ...

请问一下,“Symbol 'uint16_t' could not be resolve”这种是为什么呢,这个是我编译的库里面的程序出现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