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莫名其妙的对象引用无效

楼主(2016-07-29):
本人新手,在替换一个子vi生成程序文件后,运行程序有错误,错误来源为另一个子vi的一个值的属性节点弹出引用对象无效,然后打开之前备份的源程序的子VI,一运行怎么也同样弹出了引用对象无效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子VI路径有错误啊,

网友A:
顺着属性节点的引用一个一个找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B:
按步巡因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找到原因的。

楼主:
其实我最纳闷的是为什么我以前的备份程序也出现这种现象,跟我用的盗版软件有关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最纳闷的是为什么我以前的备份程序也出现这种现象,跟我用的盗版软件有关吗 ...

可能和软件的版本有关系,目前这个版本不支持此模块,或者是模块升级了。多了接口没有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