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并联分压式电路

楼主(2016-07-29):
先来说一下我做的这个电路是什么吧。这个电路是按照模电书上的并联分压式电路实现输入DC30V,通过绿色箭头的控制端控制输出DC0V ~DC30V。CON5是一个用来接两个三极管的端口,相当于增大输出能力,原理图为与Q5等价。现在我的问题是我画的这个小黑圈里面是不是接错了?为什么三极管的基极悬空?大黑圈里面的Q3接了两个地,应该是相当于截止了吧,那有什么意义,是不是表示隔离?大黑圈里面的Q4是用来驱动三极管的基极的吗?这个滤波的电感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我在学校的实验室中拆了一个ACDC电源的输出电感能不能直接装上去?F:\

网友A:
那当然是错误的哦

1 . 首先TIP41是NPN三极管,你却把他画成pnp三极管。

2 . Q4的集电极是用于驱动Q5的基极。

     Q4不用TO220封装这么大的三极管,用TO92封装的8050就可以了

3 . 这是一个降压电路。输入电压需要直流DC , 而不是交流AC

4 . 运放OP07需要 负12供电,那么起不是又要另外一个电源??。这样做太麻烦了。

5 . 如果二极管D6是用于续流的,那么他的位置错误了。

    如果二极管D6不是用于续流的,那么他就是多余。

    所以无论二极管D6是不是用于续流,二极管D6都有问题。

6 . 另外再增加一个78L05或者78L12 稳压芯片

    这个稳压芯片从DC30V获得电压,产生固定数值的参考电压5V或者12V,给运放OP07的同相输入端供电。

    用普通的稳压二极管也勉强可以,但是,性能差一点。

7 . 三极管Q5和电感之间的那个50V 1000UF 电容 , 要把他去掉。

    试想一下,电容上的电压不能突变。

    三极管Q5导通,那么起不是有很大的电流给 50V 1000UF 电容充电  ????

8 . 三极管Q3好像是用于过流保护,但是还没有设计好。

总之 一大堆错误。

网友B:
初步观察你这个图是不能正常工作的,Q5应该是用来整流的,下面的是控制电路,Q3确实是截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是错误的哦

1 . 首先TIP41是NPN三极管,你却把他画成pnp三极管。

谢谢你的帮助。因为不是做产品,所以成本方面不思考太多,我想做的是高性能的电源。
回复解答3:我的确是写错了,输入端是先经过30VAC经过整流桥和电容C1滤波后的到36V左右的DC电压送到Q5;
回复解答4:我用的是220V AC转15V AC和30V AC的变压器;
回复解答5:D6我的确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
回复解答6:我使用了一个7912和一个7812分别给运放-12V和+12V电压;
回复解答7:因为我要滤波,所以我应该用一个10uf的电解电容吧?

网友C:
没那么多错误,
1    R23电流反馈检测电阻 50K?错了,应该小于1欧姆。
2    R5应该0欧姆、
3   Q4画错了 。
4  Q5基极点没了。
别的都对。
D6是防止没事在输出接电池玩接错用的。很正常的用法。

网友C:
最大的错误是标题。串联稳压电路写成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多错误,
1    R23电流反馈检测电阻 50K?错了,应该小于1欧姆。
2    R5应该0欧姆、

先谢谢您的解答。
回复解答1:您说R23是不少于1M吗?R23,R5,Q3的作用是不是当输出的地电压比输入的地电压高就开启Q3?
回复解答4:应该是AD画图时节点不见了
D6用的没有接反吧?如果D6的阳极接在输出正机不就是把D6当成负载的一部分,输出电压就只有D6上的压降,也就是0.7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的错误是标题。串联稳压电路写成什么了?

膝盖中箭,本人太粗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观察你这个图是不能正常工作的,Q5应该是用来整流的,下面的是控制电路,Q3确实是截止了 ...

谢谢

网友:
我不是说楼主  匈牙利牧羊犬

我是说那个姓宋的家伙

网友C:
少见多怪,这种用法使用的太多了。

网友C:
R9,R10是100KΩ的,R5是1mΩ的不是1MΩ的,R23是50m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9,R10是100KΩ的,R5是1mΩ的不是1MΩ的,R23是50mΩ的。

请问这R9,R10这个电阻有什么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这R9,R10这个电阻有什么用的?

1.  这个电源(仅对15楼的电路)不是什么并联分压式。而是典型的串联调整线性稳压电源电路。

2.  Q3的作用只有一个,就是负载过流保护。GND与AGND之间应该跨接mΩ级电流取样电阻,或者是连接两个地的导线较长、电阻较大可替代取样电阻。

3.  R9//R10是电源调整管Q5的集电极电阻。由于此集电极电阻下端接-18V远比AGND电压还要低。当电源输出电压比较高接近Q5发射极输入电压时、负载电流较大时、由于有R9//R10集电极电阻,所以Q5集电结电压仍然保持反偏,即绝对值 Vc>Vb,无论如何Q5不会进入饱和,Q5总是工作在线性区,保持稳压工作正常。否则,如果没有接-18V的R9//R10,Q5很容易进入饱和,无法有效调整输出电压,稳压电源无法工作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做板测试了一下发现R9,R10发热超级严重,直接把焊锡融化了
附上修改的原理图 ...

TIP41 还不改过来?!

R7 R8 R9 R10 都肯定不对。这几颗电阻上消耗的功率都很大了。

参考电压电路没有, -18V又是哪里来的鬼?

GND AGND 还有个隐藏的鬼,这么乱,这电路上电还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R9,R10是100KΩ的,R5是1mΩ的不是1MΩ的,R23是50mΩ的。

不管你怎么改电阻值,Q3不都是截止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管你怎么改电阻值,Q3不都是截止的吗?

参考18楼,2.
当负载电流足够大时,AGND与GND之间的电压差足够大,因此导致Q3导通,Q4截止进而Q5也截止,切断电源输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1.  这个电源(仅对15楼的电路)不是什么并联分压式。而是典型的串联调整线性稳压电源电路。

2.  Q3的作 ...

过流保护有道理

R9//R10,输出电压30V,电阻端电压接近48V, 电阻发热接近45W, 还没算基极电阻的功耗,这个不太可能吧?

另输出负载高的时候,负载不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 集电极也是反偏的啊。

能否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过流保护有道理

R9//R10,输出电压30V,电阻端电压接近48V, 电阻发热接近45W, 还没算基极电阻的功耗, ...

R9//R10(简称R9)的功耗是个问题。把阻值增加到5k就没问题了。

当Q5输入电压比较接近输出电压时、输出电流也比较大,输出电压很可能跟随降低,经过电源负反馈放大环路,进而导致Q5基极电压Vb更低,Vb很有可能小于0(运放供电+、-12V),为负电压,如果没有R9,Q5的集电极电压最低为0,这时Q5集电结自然反偏,而饱和。有R9拉到-18V就不会出现集电结反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