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简单的电容分压问题。

楼主(2016-07-29):
就是如图所示的一个简单电路,C1为4pF,C2为100pF,按理分压为25倍,通过示波器分别测两个电压值。

为了传输该分压信号,选用了一个SMB插座然后通过同轴电缆进行传输,结果只要接上同轴电缆分压比例即发生变化,并且不是一个稳定的比例,大约30到40倍之间不稳定。。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呢。。开始觉着是分布参数,但是即使算分布电容,应该也是一个稳定的倍数额,不明白。

后续将100pF更换为560pF,比例正常为140倍,结果加上以后分压变为了190倍...这么算出来的分布电容也和100pF的差别较大额,求解。

谢谢大家

网友A:
示波器的输入阻抗多少?

网友A:
几P的电容,放电不一下就放完了?

网友B:
电容有误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P的电容,放电不一下就放完了?

他应该是交流信号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应该是交流信号吧???

交流信号下电容的并联电阻也有影响的吧.
奇怪的是为什么不用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