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代码分析

楼主(2016-07-30):
WDTCTL=WDTPW+WDTTMSEL+WDTCNTCL+WDTIS2;
//看门狗定时器工作在定时计数模式,定时32ms,选择smclk作为参考时钟

求解,为什么是定时32ms??????

网友A:
WDTIS2,意思是WDTIS=100
具体是多长时间,和你的smclk频率有关。如果smclk=32.768KHZ,就是1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WDTIS2,意思是WDTIS=100
具体是多长时间,和你的smclk频率有关。如果smclk=32.768KHZ,就是1秒 ...

嗯呐,请问smclk的频率是默认的么?为多少?这个程序里没有对smclk频率进行设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呐,请问smclk的频率是默认的么?为多少?这个程序里没有对smclk频率进行设置啊 ...

一般g2553默认是1MHz,不同msp430可能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g2553默认是1MHz,不同msp430可能会不同。

解决了,应该默认是1MHz程序中看门狗设置成定时计数模式,选择smclk作为参考时钟,谢谢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应该默认是1MHz程序中看门狗设置成定时计数模式,选择smclk作为参考时钟,谢谢啦 ...

不知道我表述清楚了么?  WDTIS2表示100,即32KHZ/看门狗时钟参考频率(这里为1MHz),算出来就32ms了

网友B:
一般g2553默认是1MHz

时钟用的是内部DCO吗

网友C:
这个的选择都是你自己设置的。

网友C:
你的程序执行能够满足,随意设置。

网友D:
这个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的定时才是32ms的,特别是时钟源的选择的。

网友E:
看门狗也有限制吗?

网友E:
跟正常的设置有什么不一样的。

网友F:
没看到楼主看门狗是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