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HAL库每天一例】第078例:SPI-NRF24L01无线模块(一块板,...

楼主(2016-07-30):
【HAL库每天一例】系列例程从今天开始持续更新。。。。。
我们将**每天至少发布一个基于YS-F1Pro开发板的HAL库例程,
该系列例程将带领大家从零开始使用HAL库,后面会持续添加模块应用例程。
同样的,我们还程序发布基于HAL库的指导文档和视频教程,欢迎持续关注,并提出改进意见。

例程下载:
资料包括程序、相关说明资料以及软件使用截图
百度云链接:http://pan.baidu.com/s/1i574oPv
密码:r3s3

(硬石YS-F1Pro开发板HAL库例程持续更新\2. 软件设计之高级裸机例程(HAL库版本)\YSF1_HAL-112. SPI-NRF24L01无线模块(一块板,两个模块)

/**
  ******************************************************************************
  *                           硬石YS-F1Pro开发板例程功能说明
  *
  *  例程名称: YSF1_HAL-112. SPI-NRF24L01无线模块(一块板,两个模块)
  *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1】例程简介
  nRF24L01是一款新型单片射频收发器件,工作于2.4 GHz~2.5 GHz ISM频段。内置频率合成器、
功率放大器、晶体振荡器、调制器等功能模块,并融合了增强型ShockBurst技术,其中输出功率和
通信频道可通过程序进行配置。nRF24L01功耗低,在以-6 dBm的功率发射时,工作电流也只有9 mA;
接收时,工作电流只有12.3 mA,多种低功率工作模式(掉电模式和空闲模式)使节能设计更方便。

【2】跳线帽情况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  插入  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1        PA10        TXD(CH340G)          已接入
  JP2        PA9         RXD(CH340G)          已接入

******* 为保证例程正常运行,必须  拔掉  以下跳线帽 **********
丝印编号     IO端口      目标功能引脚        出厂默认设置
  JP8        PF9         INTn(W5500)          已接入
  JP9        PF11        SCSn(W5500)          已接入

【3】操作及现象
将NRF24L01模块插入到使用开发板的CN14接口上,拔掉JP8和JP9两个跳线帽。使用杜邦线连接另外
一个NRF24L01模块(参考bsp_NRF24L01.h文件内容)。将配套的MINI USB线连接到开发板标示“调
试串口”字样的MIMI USB接口(需要安装驱动),在电脑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工具,设置参数为
115200 8-N-1。下载完程序之后,在串口调试助手窗口可接收到信息。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

bsp_NRF24L01.c文件内容
/**
  ******************************************************************************
  * 文件名程: bsp_NRF24L01.c
  * 作    者: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 版    本: V1.0
  * 编写日期: 2015-10-04
  * 功    能: NRF24L01无线模块底层驱动实现
  ******************************************************************************
  * 说明:
  * 本例程配套硬石stm32开发板YS-F1Pro使用。
  *
  * 淘宝:
  * 论坛:http://www.ing10bbs.com
  * 版权归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所有,请勿商用。
  ******************************************************************************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NRF24L01/bsp_NRF24L01.h"

/* 私有类型定义 --------------------------------------------------------------*/
/* 私有宏定义 ----------------------------------------------------------------*/
/* 私有变量 ------------------------------------------------------------------*/
SPI_HandleTypeDef hspi_NRF24L01_1;
SPI_HandleTypeDef hspi_NRF24L01_2;

const uint8_t TX_ADDRESS[TX_ADR_WIDTH]={0xb0,0x43,0x10,0x10,0x01}; //发送地址
const uint8_t RX_ADDRESS[RX_ADR_WIDTH]={0xb0,0x43,0x10,0x10,0x01};

/* 扩展变量 ------------------------------------------------------------------*/
/* 私有函数原形 --------------------------------------------------------------*/
/* 函数体 --------------------------------------------------------------------*/

/**
  * 函数功能: 串行FLASH初始化
  * 输入参数: huart:串口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NRF24L01_SPI_Init(void)
{
  hspi_NRF24L01_1.Instance = NRF24L01_1_SPIx;
  hspi_NRF24L01_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_NRF24L01_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_NRF24L01_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_NRF24L01_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_NRF24L01_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_NRF24L01_1.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_NRF24L01_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hspi_NRF24L01_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_NRF24L01_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_NRF24L01_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_NRF24L01_1.Init.CRCPolynomial = 10;
  HAL_SPI_Init(&hspi_NRF24L01_1);
  __HAL_SPI_ENABLE(&hspi_NRF24L01_1);

  hspi_NRF24L01_2.Instance = NRF24L01_2_SPIx;
  hspi_NRF24L01_2.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_NRF24L01_2.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_NRF24L01_2.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_NRF24L01_2.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_NRF24L01_2.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_NRF24L01_2.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_NRF24L01_2.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4;
  hspi_NRF24L01_2.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_NRF24L01_2.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_NRF24L01_2.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_NRF24L01_2.Init.CRCPolynomial = 10;
  HAL_SPI_Init(&hspi_NRF24L01_2);
  __HAL_SPI_ENABLE(&hspi_NRF24L01_2);
}

/**
  * 函数功能: SPI外设系统级初始化
  * 输入参数: hspi:SPI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hspi->Instance==NRF24L01_1_SPIx)
  {
    /* SPI外设时钟使能 */
    NRF24L01_1_SPIx_RCC_CLK_ENABLE();
    /* GPIO外设时钟使能 */
    NRF24L01_1_SPI_GPIO_ClK_ENABLE();
    NRF24L01_1_SPI_CS_CLK_ENABLE();
    NRF24L01_1_CE_CLK_ENABLE();
    NRF24L01_1_IRQ_CLK_ENABLE();

    /* Disable the Serial Wire Jtag Debug Port SWJ-DP */
    __HAL_AFIO_REMAP_SWJ_DISABLE();

    /**SPI3 GPIO Configuration
    PF11     ------> SPI3_NSS
    PB3      ------> SPI3_SCK
    PB4      ------> SPI3_MISO
    PB5      ------> SPI3_MOSI
    */
    GPIO_InitStruct.Pin = NRF24L01_1_SPI_SCK_PIN|NRF24L01_1_SPI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NRF24L01_1_SP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NRF24L01_1_SPI_MIS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NRF24L01_1_SP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NRF24L01_1_SPI_CS_PORT, NRF24L01_1_SPI_CS_PIN, GPIO_PIN_SET);
    GPIO_InitStruct.Pin = NRF24L01_1_SPI_CS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HAL_GPIO_Init(NRF24L01_1_SPI_CS_PORT,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NRF24L01_1_CE_PORT, NRF24L01_1_CE_PIN, GPIO_PIN_RESET);
    GPIO_InitStruct.Pin = NRF24L01_1_CE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HAL_GPIO_Init(NRF24L01_1_CE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NRF24L01_1_IRQ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NRF24L01_1_IRQ_PORT, &GPIO_InitStruct);
  }
  else if(hspi->Instance==NRF24L01_2_SPIx)
  {
    /* SPI外设时钟使能 */
    NRF24L01_2_SPIx_RCC_CLK_ENABLE();
    /* GPIO外设时钟使能 */
    NRF24L01_2_SPI_GPIO_ClK_ENABLE();
    NRF24L01_2_SPI_CS_CLK_ENABLE();
    NRF24L01_2_CE_CLK_ENABLE();
    NRF24L01_2_IRQ_CLK_ENABLE();

    /**SPI2 GPIO Configuration
    PB1       ------> SPI2_NSS
    PB13      ------> SPI2_SCK
    PB14      ------> SPI2_MISO
    PB15      ------> SPI2_MOSI
    */
    GPIO_InitStruct.Pin = NRF24L01_2_SPI_SCK_PIN|NRF24L01_2_SPI_MOSI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NRF24L01_2_SP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NRF24L01_2_SPI_MISO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NRF24L01_2_SPI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NRF24L01_2_SPI_CS_PORT, NRF24L01_2_SPI_CS_PIN, GPIO_PIN_SET);
    GPIO_InitStruct.Pin = NRF24L01_2_SPI_CS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HAL_GPIO_Init(NRF24L01_2_SPI_CS_PORT,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NRF24L01_2_CE_PORT, NRF24L01_2_CE_PIN, GPIO_PIN_RESET);
    GPIO_InitStruct.Pin = NRF24L01_2_CE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HAL_GPIO_Init(NRF24L01_2_CE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NRF24L01_2_IRQ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NRF24L01_2_IRQ_PORT, &GPIO_InitStruct);
  }
}

/**
  * 函数功能: SPI外设系统级反初始化
  * 输入参数: hspi:SPI句柄类型指针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 该函数被HAL库内部调用
  */
void HAL_SPI_MspDe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

  if(hspi->Instance==NRF24L01_1_SPIx)
  {
    /* SPI外设时钟禁用 */
    NRF24L01_1_SPIx_RCC_CLK_DISABLE();

    /**SPI3 GPIO Configuration
    PF11     ------> SPI3_NSS
    PB3      ------> SPI3_SCK
    PB4      ------> SPI3_MISO
    PB5      ------> SPI3_MOSI
    */
    HAL_GPIO_DeInit(NRF24L01_1_SPI_GPIO_PORT, NRF24L01_1_SPI_SCK_PIN|NRF24L01_1_SPI_MISO_PIN|NRF24L01_1_SPI_MOSI_PIN);
    HAL_GPIO_DeInit(NRF24L01_1_SPI_CS_PORT, NRF24L01_1_SPI_CS_PIN);
    HAL_GPIO_DeInit(NRF24L01_1_CE_PORT, NRF24L01_1_CE_PIN);
    HAL_GPIO_DeInit(NRF24L01_1_IRQ_PORT, NRF24L01_1_IRQ_PIN);
  }
  else if(hspi->Instance==NRF24L01_2_SPIx)
  {
    /* SPI外设时钟禁用 */
    NRF24L01_2_SPIx_RCC_CLK_DISABLE();

    /**SPI2 GPIO Configuration
    PB1       ------> SPI2_NSS
    PB13      ------> SPI2_SCK
    PB14      ------> SPI2_MISO
    PB15      ------> SPI2_MOSI
    */
    HAL_GPIO_DeInit(NRF24L01_2_SPI_GPIO_PORT, NRF24L01_2_SPI_SCK_PIN|NRF24L01_2_SPI_MISO_PIN|NRF24L01_2_SPI_MOSI_PIN);
    HAL_GPIO_DeInit(NRF24L01_2_SPI_CS_PORT, NRF24L01_2_SPI_CS_PIN);
    HAL_GPIO_DeInit(NRF24L01_2_CE_PORT, NRF24L01_2_CE_PIN);
    HAL_GPIO_DeInit(NRF24L01_2_IRQ_PORT, NRF24L01_2_IRQ_PIN);
  }
}

/**
  * 函数功能: 往串行Flash读取写入一个字节数据并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输入参数: byte:待发送数据
  * 返 回 值: uint8_t:接收到的数据
  * 说    明:无
  */
uint8_t SPIx_ReadWriteByte(SPI_HandleTypeDef* hspi,uint8_t byte)
{
  uint8_t d_read,d_send=byte;
  if(HAL_SPI_TransmitReceive(hspi,&d_send,&d_read,1,0xFF)!=HAL_OK)
  {
    d_read=0xFF;
  }
  return d_read;
}

/**
  * 函数功能: 检测24L01是否存在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0,成功;1,失败
  * 说    明:无
  */
uint8_t NRF24L01_Check(SPI_HandleTypeDef* hspi)
{
        uint8_t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uint8_t i;
        NRF24L01_Write_Buf(hspi,NRF_WRITE_REG+TX_ADDR,buf,5);//写入5个字节的地址.
        NRF24L01_Read_Buf(hspi,TX_ADDR,buf,5); //读出写入的地址
        for(i=0;i<5;i++)if(buf[i]!=0XA5)break;
        if(i!=5)return 1;//检测24L01错误
        return 0;                 //检测到24L01
}

/**
  * 函数功能: SPI写寄存器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reg:指定寄存器地址
  *
  */
uint8_t NRF24L01_Write_Reg(SPI_HandleTypeDef* hspi,uint8_t reg,uint8_t value)
{
        uint8_t status;
  if(hspi->Instance==NRF24L01_1_SPIx)
  {
          NRF24L01_1_SPI_CS_ENABLE(); //使能SPI传输
  }
  else
  {
    NRF24L01_2_SPI_CS_ENABLE(); //使能SPI传输
  }

  status =SPIx_ReadWriteByte(hspi,reg);//发送寄存器号
  SPIx_ReadWriteByte(hspi,value);      //写入寄存器的值

  if(hspi->Instance==NRF24L01_1_SPIx)
  {
          NRF24L01_1_SPI_CS_DISABLE(); //禁止SPI传输
  }
  else
  {
    NRF24L01_2_SPI_CS_DISABLE(); //禁止SPI传输
  }
  return(status);                               //返回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 读取SPI寄存器值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reg:要读的寄存器
  *
  */
uint8_t NRF24L01_Read_Reg(SPI_HandleTypeDef* hspi,uint8_t reg)
{
        uint8_t reg_val;
  if(hspi->Instance==NRF24L01_1_SPIx)
  {
          NRF24L01_1_SPI_CS_ENABLE(); //使能SPI传输
  }
  else
  {
    NRF24L01_2_SPI_CS_ENABLE(); //使能SPI传输
  }
  SPIx_ReadWriteByte(hspi,reg);   //发送寄存器号
  reg_val=SPIx_ReadWriteByte(hspi,0XFF);//读取寄存器内容
  if(hspi->Instance==NRF24L01_1_SPIx)
  {
          NRF24L01_1_SPI_CS_DISABLE(); //禁止SPI传输
  }
  else
  {
    NRF24L01_2_SPI_CS_DISABLE(); //禁止SPI传输
  }

  return(reg_val);           //返回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 在指定位置读出指定长度的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此次读到的状态寄存器值
  * 说    明:无
  *
  */
uint8_t NRF24L01_Read_Buf(SPI_HandleTypeDef* hspi,uint8_t reg,uint8_t *pBuf,uint8_t len)
{
        uint8_t status,uint8_t_ctr;

  if(hspi->Instance==NRF24L01_1_SPIx)
  {
          NRF24L01_1_SPI_CS_ENABLE(); //使能SPI传输
  }
  else
  {
    NRF24L01_2_SPI_CS_ENABLE(); //使能SPI传输
  }

  status=SPIx_ReadWriteByte(hspi,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int8_t_ctr=0;uint8_t_ctr<len;uint8_t_ctr++)
  {
    pBuf[uint8_t_ctr]=SPIx_ReadWriteByte(hspi,0XFF);//读出数据
  }
  if(hspi->Instance==NRF24L01_1_SPIx)
  {
          NRF24L01_1_SPI_CS_DISABLE(); //禁止SPI传输
  }
  else
  {
    NRF24L01_2_SPI_CS_DISABLE(); //禁止SPI传输
  }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 函数功能: 在指定位置写指定长度的数据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reg:寄存器(位置)  *pBuf:数据指针  len:数据长度
  *
  */
uint8_t NRF24L01_Write_Buf(SPI_HandleTypeDef* hspi,uint8_t reg, uint8_t *pBuf, uint8_t len)
{
        uint8_t status,uint8_t_ctr;
  if(hspi->Instance==NRF24L01_1_SPIx)
  {
          NRF24L01_1_SPI_CS_ENABLE(); //使能SPI传输
  }
  else
  {
    NRF24L01_2_SPI_CS_ENABLE(); //使能SPI传输
  }

  status = SPIx_ReadWriteByte(hspi,reg);//发送寄存器值(位置),并读取状态值
  for(uint8_t_ctr=0; uint8_t_ctr<len; uint8_t_ctr++)
  {
    SPIx_ReadWriteByte(hspi,*pBuf++); //写入数据
  }
  if(hspi->Instance==NRF24L01_1_SPIx)
  {
          NRF24L01_1_SPI_CS_DISABLE(); //禁止SPI传输
  }
  else
  {
    NRF24L01_2_SPI_CS_DISABLE(); //禁止SPI传输
  }
  return status;          //返回读到的状态值
}

/******************* (C) COPYRIGHT 2015-2020 硬石嵌入式开发团队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