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NUCLEOF767测试之网络DHCP

楼主(2016-07-30):
第一个测试程序中跑了个COREMARK,不尽与人意。

今天来跑个DHCP网络测试。

MCU内置ETH设备,同是开发板上配备 PHY LAN8742A-CZ-TR (U9) 及RJ45 connector (CN14),所以网络功能是妥妥的。官方连接原理图

在STM32CUBEMX上的PIN设置应该参考这个图,不要使用默认的配置,因为很多PIN都是可以复用的。

接下就是简单的配置,基本不需要修改,不过要注意,PHY的默认地址,在CUBEMX中配置为1,实际上需要修改为0。

程序基本框架如果是用CUBEMX来生成的话,基本不需要修改。只是本人测试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路由器的原因,使用DHCP来获取IP地址的时候,基本上不能一次性获取成功,需要反复尝试几次才能获取成功。所以最佳的使用方式还是结合RTOS来多试几次,一般不超过5次为宜。

void MX_LWIP_Init(void)
{
  /* Initilialize the LwIP stack with RTOS */
  tcpip_init( NULL, NULL );

  /* IP addresses initialization with DHCP (IPv4) */
  ipaddr.addr = 0;
  netmask.addr = 0;
  gw.addr = 0;

  /* add the network interface (IPv4/IPv6) with RTOS */
  netif_add(&gnetif, &ipaddr, &netmask, &gw, NULL, ðernetif_init, &tcpip_input);

  /* Registers the default network interface */
  netif_set_default(&gnetif);

  if (netif_is_link_up(&gnetif))
  {
    /* When the netif is fully configured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
    netif_set_up(&gnetif);
  }
  else
  {
    /* When the netif link is down this function must be called */
    netif_set_down(&gnetif);
  }

  /* Start DHCP negotiation for a network interface (IPv4) */
  dhcp_start(&gnetif);

/* USER CODE BEGIN 3 */

/* USER CODE END 3 */
}
/* USER CODE BEGIN 4 */

这里是从初始化ETH硬件到获取DHCP地址的完整代码,只是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很难一次性获取代码成功。参考官方例程中,也是使用了一个专门的任务来获取IP地址,所以没办法,还是结合RTOS一起来使用吧。再者LWIP如果要使用高级API如NETCONN及SOCKET来使用网络的话,由于这些API都是顺序类型的API,所以要实现非阻塞效果,也是必须要使用RTOS来支持的。

下面是获取DHCP的线程代码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HCP Process
* @param  argument: network interface
* @retval None
*/
void StartDHCPTask(void const * argument)
{
  struct netif *netif = (struct netif *) argument;
  ip_addr_t ipaddr;
  ip_addr_t netmask;
  ip_addr_t gw;
  uint32_t IPaddress;

  for (;;)
  {
    switch (DHCP_state)
    {
    case DHCP_START:
      {
        netif->ip_addr.addr = 0;
        netif->netmask.addr = 0;
        netif->gw.addr = 0;
        IPaddress = 0;
        dhcp_start(netif);
        DHCP_state = DHCP_WAIT_ADDRESS;
      }
      break;

    case DHCP_WAIT_ADDRESS:
      {
        /* Read the new IP address */
        IPaddress = netif->ip_addr.addr;

        if (IPaddress!=0)
        {
          DHCP_state = DHCP_ADDRESS_ASSIGNED;

          /* Stop DHCP */
          dhcp_stop(netif);

        }
        else
        {
          /* DHCP timeout */
          if (netif->dhcp->tries > 3)
          {
            DHCP_state = DHCP_TIMEOUT;

            /* Stop DHCP */
            dhcp_stop(netif);

            /* Static address used */
            IP4_ADDR(&ipaddr, IP_ADDR0 ,IP_ADDR1 , IP_ADDR2 , IP_ADDR3 );
            IP4_ADDR(&netmask, NETMASK_ADDR0, NETMASK_ADDR1, NETMASK_ADDR2, NETMASK_ADDR3);
            IP4_ADDR(&gw, GW_ADDR0, GW_ADDR1, GW_ADDR2, GW_ADDR3);
            netif_set_addr(netif, &ipaddr , &netmask, &gw);

          }
          else
          {

          }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wait 250 ms */
    osDelay(250);
  }
}

这里将最大尝试次数设为5,如果DHCP获取不成功,则按指定的STATIC IP地址来设置,如果STATIC IP的指定如下

/*Static IP ADDRESS*/
#define IP_ADDR0   192
#define IP_ADDR1   168
#define IP_ADDR2   99
#define IP_ADDR3   10

/*NETMASK*/
#define NETMASK_ADDR0   255
#define NETMASK_ADDR1   255
#define NETMASK_ADDR2   255
#define NETMASK_ADDR3   0

/*Gateway Address*/
#define GW_ADDR0   192
#define GW_ADDR1   168
#define GW_ADDR2   99
#define GW_ADDR3   1

具体在使用的时候,根据连接的路由器设置不同。下面是调试的结果

DHCP尝试的次数

从这里可以看到,一次性获取IP地址成功。

另外如果要监测网络的状态变化,最好另外准备一个线程,当网络接口状态发生改变时,自行调整IP地址设备等。

下一个任务准备测试WEB SERVER,以实现RESTFULL WEB服务。

楼主:
沙发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