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有个电路看不懂,请高手大侠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6-07-30):
VIN是3V供电,功能是TEST1和TEST2处产生高压脉冲,电压30V,周期为10ms左右,需要测量TEST1和TEST2之间是否有阻抗,无阻抗时不输出脉冲。IO脚都是单片机管脚,请教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把楼主电路简化如下图:

IO4输入一定频率方波,Q5、D3、L1组成升压电路,C2滤波后输出高压直流。

Q1、Q2、Q3、Q4组成全桥电路;

IO12、IO13分别输入相位相反(相差180度)的方波。Q1、Q4导通,Q2、Q3不导通;或相反。如此Xc就有交流电流流过。显然 IO2处对GND的电压与流过Xc的电流成正比; 而负载Xc两端的电压为V(IO8) - V(IO2)。Xc的阻抗与 V(IO8) / V(IO2) - 1 成正比。

网友B:
简化之后,电路变成很熟悉差分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