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个可靠的较长距离的,距离侦测传感器

楼主(2016-07-30):
现在有一个需求,能侦测到5m左右的物体,快速做出相应,并且要比较可靠

应该用什么传感器呢?

我说知道的:
红外光反射原理的传感器,测距太短,普遍1m最大了;
超声波原理的,可靠性欠缺;
激光的?
或者视频识别+软件算法?这个应该需要上位机了?

有没有熟悉的坛友有类似的方案啊?
感谢!

网友A:
激光测距,几百米都可以有rs232或者rs485接口的模块,很方便用

网友B:
监控摄象头+视频卡,有动态捕捉功能,软件现成的,设置一下就能用,带报警输出.几百元搞定.脱机版的贵些

网友C:
不说精度要求,让人怎么帮你?

网友D:
红外,超声波,深度相机或双目视觉,或激光雷达都可以;

激光雷达快的:1S可以扫4000个点,你只要一个点的话,0.25S

网友E:
额 检测五米远蚊子跟卡车能一样么

网友F:
电磁波/激光,时差、相位、多普勒应该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 检测五米远蚊子跟卡车能一样么

忘记说了,要求是检测一个平面,1.2M*2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说精度要求,让人怎么帮你?

忘记说了,要求是检测一个平面,1.2M*2M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控摄象头+视频卡,有动态捕捉功能,软件现成的,设置一下就能用,带报警输出.几百元搞定.脱机版的贵些 ...

T叔,您这个是要电脑的吧,这个操作平台没有的,只能是做个模块安装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叔,您这个是要电脑的吧,这个操作平台没有的,只能是做个模块安装上去 ...

是的,所谓脱机版即把pc最小系统也集成一块了,不过成本较高.
其实你应该把物体大小,周围环境等信息告诉大家,大家也不会给你乱开药了.说白了,你在做死马东东,说清楚了答案也就有针对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所谓脱机版即把pc最小系统也集成一块了,不过成本较高.
其实你应该把物体大小,周围环境等信息告诉大 ...

好的。
是在做一个起重机的障碍识别模块。
起重机有固定的行车轨道,做这个模块安装在起重机上,对入侵起重机行走区域的人员或障碍实现主动检测与报警,识**将相应信号以约定格式传至PLC控制单元,实现制动。
检测距离:5米,检测宽度:1米2,检测高度:从地面起约2米
识别范围:平面

网友G:
这个距离测这么大的平面,超声波可以干这活儿,成本比较低,电路简单,但就楼主的使用环境可靠性不好说。。感觉视频监测会更好,但是复杂程度大多了,成本也高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是在做一个起重机的障碍识别模块。
起重机有固定的行车轨道,做这个模块安装在起重机上,对入侵起 ...

超声探头确实是最佳方案,红外热释探头识别人倒是很合适的,但在室外大太阳下会失灵(环境40度>人体37度).
视频探头动态捕捉也不合适,因为起重机本身在运动的.
但这种性命尤关的场合最好是多种手段共用,超声+视频人工监视(一般塔吊都有),才确保安全.
去淘宝弄个超声模快试试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3.BZrKgG&id=13735440810&ns=1&abbucket=13#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声探头确实是最佳方案,红外热释探头识别人倒是很合适的,但在室外大太阳下会失灵(环境40度>人体37度).
...

谢T叔
现有方案就是超声波,客户想升级,因为超声波可靠性略差,受恶劣天气影响较大
现在偏向于激光测距+视频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外,超声波,深度相机或双目视觉,或激光雷达都可以;

激光雷达快的:1S可以扫4000个点,你只要一个点的 ...

深度相机,好高端的感觉,这个成本应该很高吧
激光雷达,有无相关资料啊,超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激光测距,几百米都可以有rs232或者rs485接口的模块,很方便用

多谢哈
有无这种模块的相关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