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多层板

楼主(2016-07-30):
多层板中,把电源和地通过打孔引到內电层,过孔打在焊盘上好,还是在焊盘附近好?

网友A:
焊盘附近,如果在焊盘上,生产焊接的时候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附近,如果在焊盘上,生产焊接的时候不太好;

我有个疑问就是,多层板要打那么多孔到内电层,多层板真的好吗?

网友B:
在焊盘附近好。
过孔打在焊盘上的坏处有三:
1、一般过孔会过绿油,在焊盘上阻碍焊接;
2、过孔在焊盘上不过绿油时,会漏锡,不易焊接;
3、检查维修时不易查线。

网友C:
我在学校时做PCB板,都是把过孔放在焊盘上的,也没出过什么问题,那是因为数量少,而且是自己手动焊接,但到了公司里,做的是产品,需要批量生产,到时候这个问题就显现出来了,会漏锡,阻碍焊接等,不利于生产及调试,所以从一开始最好就不要把过孔放在焊盘上,养成好的习惯。

网友D(2017-02-14):
引用 楼主:
我有个疑问就是,多层板要打那么多孔到内电层,多层板真的好吗?

只要自己注意了孔的分布,不影响机械特性就没问题的

网友D:
一般都是避免把过孔打在焊盘上的

网友E:
不要打在焊盘上

网友F(2017-05-08):
我以前也是把过孔放在焊盘上的。

网友G:
众一电路科技专业的PCB快板生产厂家
高精密pcb制造孔0.2MM、线3mil,多层阻抗板等
采用在线自助服务系统,透明的报价
低价格、最小订单量,高质量
15年PCB制造经验,全面的制造技术团队
pcb打板单面加急4小时,四层pcb打样48小时加急!
pcb打样单/双面:50元/10片(10*10CM以内)3天交货
四层板pcb打样:200元/10片(10*10CM以内)4-5天交货!
免颜色费/测试费 ,免v割费/大板费!
PCB板材: FR-4、半玻cem-1、94V0纸板、铝基板等
15019432780 梁**   QQ2812900260

网友H(2017-06-20):
深圳快捷电路专业生产2-10层PCB线路板,快板中小批量;
多种加急方式选择12小时加急,24小时加急,48小时加急;双面打样50元起;
便捷的在线下单
联系人:谭生
电话:0755-61902045
手机:1867523070
QQ:634836295

网友I:
众一电路科技专业的PCB快板生产厂家
高精密pcb制造孔0.2MM、线3mil,多层阻抗板等
采用在线自助服务系统,透明的报价
低价格、最小订单量,高质量
15年PCB制造经验,全面的制造技术团队
pcb打板单面加急4小时,四层pcb打样48小时加急!
pcb打样单/双面:50元/10片(10*10CM以内)3天交货
四层板pcb打样:200元/10片(10*10CM以内)4-5天交货!
免颜色费/测试费 ,免v割费/大板费!
PCB板材: FR-4、半玻cem-1、94V0纸板、铝基板等

联系人:黎**      QQ:3335648920

网友J:
要看你是什么样的焊盘,贴片焊盘就最好不要放过孔,会吸锡,易造成焊接不良问题(生产是真遇到过)
如果是插件焊盘,就最好放在焊盘上(跟焊盘连成一片),浸锡过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