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放大电路自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07-30):
好问题。
主要是通过电源及地线的公共关系,发生的“级间耦合”。还记得“电源退耦”和“合理接地点”吧,意义就在于此。

网友B:
高速运放在局部回路少用电容,如输出电容,隔直电容,还有分布参数很重要,因为带宽大,相移180度时,增益还没有降到0DB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运放在局部回路少用电容,如输出电容,隔直电容,还有分布参数很重要,因为带宽大,相移180度时,增益 ...

多级放大,相移肯定超过180度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速运放在局部回路少用电容,如输出电容,隔直电容,还有分布参数很重要,因为带宽大,相移180度时,增益 ...

因为带宽大,相移180度时,增益还没有降到0DB以下。

这句话不明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为带宽大,相移180度时,增益还没有降到0DB以下。

这句话不明白

先认识增益裕度,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速运放在局部回路少用电容,如输出电容,隔直电容,还有分布参数很重要,因为带宽大,相移180度时,增益 ...

你和2楼说的不一样。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和2楼说的不一样。哈哈

说的一样,LG说的通过电源和地形成大环路反馈,这种反馈是不良反馈,我说的针对高速运放局部反馈的状况,因为高速运放的极零点无法明晰(相对低速电压型运放),也就是无法顺利地放置极零点。除非你要好的设备,要不,还是用IC原厂建议的数据表去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