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 PLL分频是分的哪个频率

楼主(2016-07-30):
OMAPL138pll系统分频分的是系统时钟频率吗,sysclk4就是系统时钟频率的四分之一吗?系统时钟频率是多少啊?我看了好几遍芯片手册都没有找到,望大神们告知

网友A:
分频肯定分的是系统时钟   DSP一般设置是先倍频  然后分频
sysclk4也不确定是不是4分频  需要你跟踪看看寄存器配置了
我感觉应该是一种频率时钟   不一定是4分频

网友B:
或许有多路不同的时钟信号, 于是标注为 0,1,2 ...
一般以 PLL 输出为主时钟, 其他信号对其进行不同的分配

网友C:
138还有一个技术参考手册,里面有一节讲了片上的时钟树,哪些外设可以用哪个时钟,怎么设置等,可以结合数据手册一起看,
OMAP-L138 C6000 DSP+ARM Processor Technical Reference Manual (Rev. 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