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新手求助啊,怎么定义STM8得引脚啊

楼主(2016-07-30):
可否想51那样sbit led1=P1^1;这样?
具体怎么操作,求大神支招

楼主:
手里有块开发板,但现在一个led都不会点亮

网友A: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呢,同求

网友C:
找个例程学习参考一下

网友D:
stm的编程和51是不一样的

网友E:
找例子学学

网友F:
例如
void GPIO_init(void)
{
PD_DDR = 0x08; // 配置PD端口的方向寄存器PD3输出
PD_CR1 = 0x08; // 设置PD3为推挽输出
PD_CR2 = 0x80; // 使能PD7外部中断
}

网友G:
楼主对stm8不熟悉啊,参考例程学习一下

网友H:
_Bool                 PD4                                 @PD_ODR:4;
_Bool                 PB7                                 @PB_ODR:7;
_Bool                 PB6                                 @PB_ODR:6;
_Bool                 PE5                                 @PE_ODR:5;

_Bool                 PD0                                 @PD_IDR:0;
_Bool                 PA3                                 @PA_IDR:3;

网友I:
新人贴 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