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485电路隔离问题,电源电路隔离问题

楼主(2016-07-30):
图为485隔离电路的结构图,其中数据发送编码和解码部分在芯片设计的时候是隔离的,有两个相对独立的电源供电端子。如上图VDD1,VDD2.

在电路设计的时候,因板载只有一个3.3V电源,故将VDD1和VDD2连接在一起,而把他们的地GND1 GND2分开,没有通过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相连。
问题:3.3V GND1来自板载电源,给编码部分供电,而解码部分3.3V和GND2,由于GND2没有和GND1相连,电源通路在哪里?求解?

如果上述485电路实现了隔离,那么这个电路也不是隔离了?

网友A:
LZ去看看芯片手册就知道,楼上的图是针对ADM2587隔离供电的,VDD1和VDD2图上也没标示

网友B:
没有电源,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源,无法工作。

答非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