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x启动串口死掉

楼主(2016-07-30):
板子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使用linux3.2的内核已经移植成功了。
但是移植到内核4.1之后, 文件系统开始挂载之后, 调试串口出现假死情况。

最后时刻的log
run-parts: /etc/network/if-up.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one.
hwclock: can't open '/dev/misc/rt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hu Jan  1 01:21:00 UTC 1970
hwclock: can't open '/dev/misc/rt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INIT: Entering runlevel: 5
Starting system message bus: [    8.116494] random: dbus-daemon urandom read with 46 bits of entropy available
Failed to start message bus: Failed to read directory "/etc/dbus-1/system.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tarting telnet daemon.
hwclock: can't open '/dev/misc/rtc':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tarting syslogd/klogd: done
Stopping Bootlog daemon: bootlogd.

楼主:
移植内核3.12都不会有问题。
但是换成4.1就无法启动, 是不是有什么内核选项不对

网友A:
不清楚啊。你编译的时候怎么配置的?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串口用作其他作用了

网友B:
一般都是串口占用了

网友C:
没有找个例程先试试吗

网友:
你是嵌入式开发的吗?

网友:
在启动里面设置串口1为打印了吗

网友D:
楼主你的串口是不是没有启动好。

网友D:
am335的串口1不是调试用的吗?

网友E(2017-05-29):
am335x SD卡启动问题  用官网新版的processor SDK03.03制作SD卡后 当插入SD卡是一点反应没有 拔掉SD卡一直打印CCC... 不知道大神没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用以前的老版本能启动Linux kernel 卡在waiting for mmcbl0p2 ......  进行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