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SH79F1611U直流电机驱动板请教

楼主(2016-07-30):
各位大侠:我用的SH79F1611U做直流电机驱动板,在3w转以内转速正常,超过3w电机就一转一停一转一停就不行了,碰到这样怎么解决?

网友A:
无感吗? 反电势采样频率太低吧

网友B(2016-09-01):
中颖单片机

网友C:
我也在用1611驱动无刷无感电机,但FAE不搭理我,

网友D(2016-11-03):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用1611驱动无刷无感电机,但FAE不搭理我,

你是哪里的,联系我,我们来给你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A:
1611U  无感 电器转速可以做到 10万转。

网友E:
可以直接联络深圳的FAE啊,0755-25181447-332

网友F(2019-02-14):
说明你中断内计算的时间超时了,换相时间晚了

网友G:
实力挖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