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无线通讯

楼主(2016-07-30):
有个点对点图像传输项目要用到无线传输, 要求数据吐吐量8MByte/秒, 距离2-5m. 请问除了用WIFI还有没有其他方式

网友A:
传数字图像的话,数字信道显然更方便,WIF优选,用其它的反而麻烦,需要自己编写协议。传模拟图像,当然用模拟信道更方便。

网友B:
OFDM方式可以满足高码率传输

网友B:
射频带宽资源能提供多少MHz?

网友C:
短距离的,WiFi是最适合的,远距离4G比较合适

网友D:
短距离的话2.4gwifi比较好

楼主:
5.8G及普通2.4G通讯模块带宽也就2Mbps,自己写跳频协议等,再减去损耗等,每秒能实际传输400kbps就非常不错了。 客户要求6Mbyte/s.

楼主:
并且是点对点通讯,开机直接连接不需要扫描等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