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后的这部分电路起到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6-07-30):
新人请教,CS4334芯片输出后的这部分电路是否为滤波电路?
应该如何分析和计算呢?
感激不尽!

网友A:
8和5脚后面各是高通+低通的带通滤波电路。

网友B:
信号重构滤波器

网友B:
输出的是数字台阶的声频DAC,是电压信号,通过重构低通滤波器,复现声频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和5脚后面各是高通+低通的带通滤波电路。

8脚和5脚后的电路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8脚和5脚后的电路应该是一样的吧

计算错误,删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隔直后低通滤波。

好的,谢谢!

网友D:
带通滤波,输出音频信号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带通滤波,输出音频信号用的;

计算错误,删贴。

网友E:
消除直流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算出来的转折频率是4.8Hz和9.5MHz,带宽太大,所以就认同K5的说法。

560欧与303(0.03UF)的频率为9.1KHZ,本身这块是低价的DA声。

多谢zyj9490 !
是低级错误,该死。
我以0.56K和0.03nf计算的低通......

网友B:
303表示的30NF.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隔直后低通滤波。

请问隔直电容一般选哪种介质的比较好? 它的取值有什么经验可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