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中断程序中,OLED显示不稳定

楼主(2016-07-30):
如果不进中断,OLED可以正常显示,但若加入按键中断,在中断中通过按键人机交互,OLED就会显示花屏,或不停的刷屏,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办?只要有按键按下就会这样,没有按键按下就正常显示

网友A:
开2个中断试试

网友B:
会不会是程序的延时造成的呢

网友C:
开2个中断试试

为什么开2个中断

网友D:
可能你的中断影响到你的oled的输出了。

网友D:
查看一下是不是存在重启的现象。

网友E:
这个一是注意其他中断的影响,还一个就是要注意显示的时间间隔的问题的。

网友F:
你的oled是不停刷新吗?

网友F:
可能是你的中断产生了控制信号。

网友G:
你的程序来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G:
感觉你的中断信号影响到OLED呢?

网友H(2016-09-12):
按键不用中断方式,用扫描方式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