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电网调整率是什么

楼主(2016-07-30):
电网调整率是什么,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A:
电源(电网)调整率,电源供应器与输入电压变化时,提供其稳定输出电压的能力。以一正常调定负载下,由输入电压变化所造成其输出电压的偏差率!

网友B:
输入电压调整率又叫线路调整率、源效应等,在输出满载的情况下,输入电压变化会引起输出电压波动,测试输入电压在全输入范围内变化时输出电压偏离输出整定电压的百分比,一般要求电压调整率不超过±0.1%。
测试方法:
1)设置可调负载装置,使电源满载输出;
2)调节AC SOURCE,使输入电压为下限值,记录对应的输出电压U1;
3)增大输入电压到额定值,记录对应的输出电压U0;
4)调节输入电压为上限值,记录对应的输出电压U2;
5〕按下式计算:
电压调整率={(U- U0)/U0}×100%
式中:U为U1 和U2中相对U0变化较大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