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默认使用 16M HSI的原因

楼主:
按照数据手册的说法,STM8L默认启动后使用的是内部2M的振荡器,可是有的芯片默认使能的是内部16M的振荡器,这是因为STM8L OPTION byete使能了两个地方,禁止就好了。

网友A(2016-09-05):
从哪里进这个窗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哪里进这个窗口的?

用IAR和STVD都可以进去的
以IAR为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IAR和STVD都可以进去的
以IAR为例

STVD没有这个ST_LINK

楼主:
用STVD的话,你需要用STVP来修改的选项字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STVD的话,你需要用STVP来修改的选项字节的。

这样就可以了吗?

网友A:
大神有空帮我看看我发的程序可以吗,定时器中断进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有空帮我看看我发的程序可以吗,定时器中断进不了

你的代码发出来,@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