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手机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6-07-30):
如果那个变压器直接输出是5V,那么这个5V是如何对手机电池进行充电的?如何判断电池已经满了呢?还有事怎么做到输出1A的?

网友A:
手机里面有电源管理IC,通过DAC监测电池电量,电源管理IC会选择充电状态或者停止充电状态。

网友B:
当手机电量充满后,你就充不进去电了啊,都是5v的话是无法充电的,充电电压一般是被充电压的1.2倍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