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关于THS4505全差分放大器

楼主(2016-07-30):
    今天在TINA上仿真了由全差分放大器THS4505构成的单端到差分转换电路,电路图及各参数如附图。    输入为Vpp=1V,f=10kHz的正弦信号,按照电路原理分析,增益应该是Av=Rf/Rg,按照datasheet的测试参数,我选Rf=499Ω,那么我选择的增益应该是Av=1,但是通过示波器显示的波形(波形图如附图),信号却是衰减了200倍以上,峰峰值还不到4mV,对于这点我百思不得其解,也不知道是遗漏了芯片手册上的哪些要点,还请各位大神指导指正

网友A:
你怎么还是用tina软件的

网友A:
怎么不使用spic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怎么还是用tina软件的

目前还是学生,用的基本都是TINA,不过确实可以试试SPICE,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