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Memset、Memcpy、Strcpy 的作用和区别

楼主(2016-07-30):
(1) Memset
  原型:   extern void *memset(void *buffer, int c, int count);
  用法:  #include <string.h>

   功能: 把buffer所指内存区域的前count个字节设置成字符 c。
  说明: 返回指向buffer的指针。用来对一段内存空间全部设置为某个字符
              例如:
                    char a[10];
                    memset(a, '\0', sizeof(a));
        memset可以方便的清空一个结构类型的变量或数组。
             如:struct    _test{  char s[10];
                                          int x;
                                          int y;
                                        };
    变量     struct _test    st;
(1)一般清空st的方法如下:
st.s[0] = '\0'; st.x =0;   st.y =0;
(2) 用memset方法如下:
             memset(&st,0,sizeof(struct _test));
    数组:  struct _test     st[10];
  memset(st,0,sizeof(struct _test)*10);  //清空方法
//memset 源码的实现 C语言
#include <mem.h>
void* memset(void* s, int c, size_t n)
{
     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char*) s;
     while (n > 0)
       {
               *p++ = (unsigned char) c;
                --n;
       }
      return s;
  }

(2)memcpy
原型:extern void *memcpy(void*dest,void*src,unsignedintcount);              用法: #include <string.h>
功能: 由src所指内存区域复制count个字节到dest所指内存区域。
说明: src和dest所指内存区域不能重叠,函数返回指向dest的指针.可以拿它拷贝任何数据类型的对象。
             例如:  char a[10],b[5];
                        memcpy(b, a, sizeof(b));             /*注意如果用sizeof(a),会造成b的内存地址溢出*/
(3) Strcpy
    原型: extern char *strcpy(char *dest,char *src);
    用法: #include <string.h>
    功能: 把src所指由NULL结束的字符串复制到dest所指的数组中。
    说明: src和dest所指内存区域不可以重叠且dest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 src的字符串.返回指向dest的指针。
               例如:   char a[100],b[50];
                          strcpy(a,b);
                 如用   strcpy(b,a);
  要注意a中的字符串长度(第一个‘\0’之前)是否超过50位,如超过,则会造成b的内存地址溢出。
    假如有如下代码,请问输出为多少?
            #include "stdio.h"
            main()
                {  char dest[3];
                    char str[6]="Hello";
               strcpy(dest,str);
                    printf("%s\n",dest);
              }
        编译输出如下结果:
        Hello                  //没有输出乱码,有点怪怪的为什么?
       分析:
             1>str中字符串的长度大于dest 的内存长度3.为什么str字符串还能完拷贝到dest 中呢?
      来看看 strcpy的 源代码实现:
char   *strcpy(char   *strDest,const   char   *strSrc)
{
        assert((strDest!=NULL)&&(strSrc   !=NULL))   //判断指针是否合法,即分配内存,指向某块确定区域
        char   *address   =   strDest;               //记住目标地址的起始值
        while((*strDest++   =   *strSrc++)!='\0')   //先拷贝,后判断,这样就不用在拷贝完了后,再加一句
              NULL;                   // *strDest = '\0'; -->即加一个结束符.因为字符串结束已拷贝了.
              return   address;      //返回目标首地址的值。
               }
        //从上面的代码可以看出,strcpy函数,假定strDest的内存空间是足够可以放下strSrc的内容的.
        //也就是说使用者,在使用strcpy函数时,应使 (strDest内存空间)>=  (strSrc内存空间)
        // 在调用   strcpy(dest,str);  时,while((*strDest++   =   *strSrc++)!='\0')   没有判断strDest的内存是否够,而是将srtSrc的内容直接拷贝到strDest,当拷到'\0'就结束.
        //因此在使用printf("%s\n",dest);  时 输出遇到'\0'时停此输出.所以会输出: Hello

    (4) 三者区别
           memset   主要应用是初始化某个内存空间。
           memcpy   是用于copy源空间的数据到目的空间中。
           strcpy   用于字符串copy,遇到‘\0’,将结束。
如果理解了这些,就能知道它们的区别:
       例如初始化某块空间的时候,用到memcpy,那么就显得笨拙
    int    m[100]
memset((void*)m,0x00,sizeof(int*100);             //Ok!
memcpy((void*)m,"\0\0\0\0....",sizeof(int)*100);    //Not Ok
一.函数原型
    strcpy    extern char *strcpy(char *dest,char *src);
    #include <string.h>
   功能:把src所指由NULL结束的字符串复制到dest所指的数组中
   说明:  src和dest所指内存区域不可以重叠且dest必须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src的字符串。    返回指向dest的指针
    memcpy   extern void *memcpy(void *dest,void *src,unsigned int count);
    #include <string.h>
    功能:由src所指内存区域复制count个字符串到dest所指内存区域.
    说明:src和dest所指内存区域不能重叠,函数返回指向dest的指针.
    memset    extern void *memset(void *buffer,int c,int count);
    #include <string.h>
    功能:把buffer所指内存区域的前count个字节设置成字符c
   说明:返回指向buffer的指针.
  二.区别

memset 用来对一段内存空间全部设置为某个字符,一般用于在对定义的字符串初始化为' '或者'\0';
           例: char a[100];           memset(a,'\0',sizeof(a));
memcpy 是用来做内存拷贝,可以用来拷贝任何数据类型的对象,可以指定拷贝的数据长度;
             例:       char a[100],b[50];
                       memcpy(b,a,sizeof(b));
   //注意:如果使用sizeof(a),会造成内存溢出
   mem是一段内存,他的长度,必须自己记住.memcpy是见着什么拷贝什么。
strcpy 就只能拷贝字符串,它遇到'\0'就结束拷贝;
            例:char a[100],b[50];               strcpy(a,b);
            如用strcpy(b,a)要注意a中的字符串长度(第一个'\0'之前) 是否超过50,如果超过,则会造成b的   内存溢出.
      它是不会拷贝'\0'的,所以一般还有加一个语句:               *a='\0';
三.使用技巧

  memset 可以方便的清空一个数据结构的变量或数组.
        如:         struct sample_struct  {
                                  char   csName[16];
                                  int      iSeq;
                                  int       iType;
                                    };
       对于变量
        struct sample_struct   stTest;
                一般情况下,初始化stTest的方法:
                         stTest.csName[0]='\0';
                         stTest.iSeq=0;
                         stTest.iType=0;
         而用memset:
                 memset(&stTest,0,sizeof(struct sample_struct));
                    如果是数组:
                     struct sample_struct   TEST[100];
                     memset(TEST,0,sizeof(struct sample_struct)*100);

网友A:
Memset、Memcpy、Strcpy还不知道是什么呢,学习了

网友B:
memcpy  用来做内存拷贝,你可以拿它拷贝任何数据类型的对象,可以指定拷贝的数据长度。
例:char a[100],b[50]; memcpy(b, a, sizeof(b));注意如用sizeof(a),会造成b的内存地址溢出。
Strcpy   就只能拷贝字符串了,它遇到'\0'就结束拷贝。
例:char a[100],b[50];strcpy(a,b);如用strcpy(b,a),要注意a中的字符串长度(第一个‘\0’之前)是否超过50位,如超过,则会造成b的内存地址溢出。

网友C:
Memset
  原型:   extern void *memset(void *buffer, int c, int count);
  用法:  #include <string.h>

   功能: 把buffer所指内存区域的前count个字节设置成字符 c。
  说明: 返回指向buffer的指针。用来对一段内存空间全部设置为某个字符

网友D:
memcpy
原型:extern void *memcpy(void*dest,void*src,unsignedintcount);              用法: #include <string.h>
功能: 由src所指内存区域复制count个字节到dest所指内存区域。
说明: src和dest所指内存区域不能重叠,函数返回指向dest的指针.可以拿它拷贝任何数据类型的对象。

网友E:
memcpy用到的是最多的